大嘴鸟用的os95问题和涡喷问题

楼主(2019-10-23):
全球大嘴鸟用的os95四冲程发动机,为何怠速的时候停不住呀…我看别人的甲醇机发动起来以后都能停住…用的13x8的木浆…另外:想咨询一下涡喷大佬,第一次装涡喷,不太想飞泡沫机,万里毒蛇和福特拉哪个好飞一点,毒蛇翼展2.2 福特拉2米 都是14公斤级,发动机打算用玄云,舵机打算用双天8611 不知道可以否,其他电源管理器是干啥的…有没有必要装一些别的配件比如陀螺仪什么的…也查不到什么相关资料…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怠速多少转?怠速太高了估计。推荐毒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多少转?怠速太高了估计。推荐毒蛇

怠速低了就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多少转?怠速太高了估计。推荐毒蛇

我不知道怠速多少…是不是应该买个怠速表什么的看看

网友B:
轮子加个阻尼,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加个阻尼,一般都是这样的。

收到,谢谢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怠速多少…是不是应该买个怠速表什么的看看

玩油机肯定要买个转速表

网友:
不应该啊,我当时用95的时候能停住,

网友C:
万里毒蛇和福特拉哪个好飞一点。毒蛇好飞
毒蛇翼展2.2 福特拉2米 都是14公斤级,发动机打算用玄云,可以,国产喷返厂保养,维修也比较方便
舵机打算用双天8611 不知道可以否,舵机还是用SAVOX拉力大点的20KG左右,或者直接FUTABA
其他电源管理器是干啥的,涡喷上有很多用电设备,电源管理器是分配调节电压的,起到稳压稳流的作用。还有总线的作用,有十几路的输出。
陀螺仪看你自己,老手用处不大,新手就装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油机肯定要买个转速表

收到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里毒蛇和福特拉哪个好飞一点。毒蛇好飞
毒蛇翼展2.2 福特拉2米 都是14公斤级,发动机打算用玄云,可以, ...

收到大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解决了新手很多疑问

网友:
好像不会熄火啊,你去YOUKU 搜OS 95V,看下我上传的是否算低

网友(2020-02-05):
飞油机,转速表少不了的。

网友:
怠速飞机停不住,那肯定是发动机没调试好,怠速太高。95V配大嘴鸟是非常适合的搭配。

网友:
曾经有台大嘴鸟,也是搭配95V,现在有台飞机也是用95V,这 发动机很皮实,很好调的,能轻松稳在2000转左右,我的轮子从不加阻尼,放平地也不会走,那你的肯定是没有调好,95V搭配13X8动力响应很迅速,很猛,线性也不错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国产油 比如威保百分之30 还要东莞那个垃圾油 那些油这个发动机怠速下不来的

网友:
推荐万里毒蛇    我正在飞一个   还有一架备用机   有意聊聊VX180375886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国产油 比如威保百分之30 还要东莞那个垃圾油 那些油这个发动机怠速下不来的

我用的ys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E:

帅气

网友:
os95的怠速确实不好调,换成10%或者5%的油怠速能低一些。不过我朋友的大嘴鸟最终按照我的建议轮子装刹车搞定,不费那个神了。太累

网友E:
出万里毒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万里毒蛇

多少出老板…~

网友(2020-11-30):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怠速多少…是不是应该买个怠速表什么的看看

怠速1900差不多

网友:
我直接处理轮子,搞怠速太费神了

网友:
怠速1900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