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情况是飞控摔坏了吗?

楼主(2019-10-25):
babyhawk r pro 2.5寸小飞机 F4飞控 MATEK F405固件
一直飞得很好,一次重摔后镜头边缘轻微变形,飞塔间的塑料六角柱断了几个,其他完好
修整好后,起飞航向轻微偏左,校准飞机和控都不能解决
索性升级固件,结果如视频:轻轻推油门就乱转。
仔细检查
电机
和桨不觉得有问题,请问是不是飞控摔坏了?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谢谢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桨是否装反

网友B:
桨反了,或者电机转向反了,或许陀螺仪矫正

楼主:
又检查了一次,桨和电机都没反。陀螺仪也校准几次了。
电机每个单独转和一起转都觉得正常。
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能性了。

网友C:
固件升垮了?

网友D:
固件升级错了,或者丢失了原来资源分配的参数。

楼主:
固件是按照说明书刷了几个版本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