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3665无刷电机做拉网船

楼主(2019-10-24):
用两个3665无刷
电机
1400w一个电机 最高转速5万转
配合5倍行星减速带80mm的螺旋桨合理吗?

网友A:
具体的参数还要根据你的船型大小重量,速度来平衡,无法给到你准确的答案。但是,你既然都使用减速组了,那就不是追求速度型的船只,你为何又要用无刷电机喃,成品的550、775有刷电机减速组,马家卖的多,各种速比也很好找到。价格也只有无刷的一半左右。
希望,对你有帮助。你的问题,看有没高手来解答,但是条件你要介绍清楚。
祝顺!

网友B:
兄弟你要拉多大的网??
我刚刚也拉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