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抖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9-10-24):
飞控是naza v2   dh410机架
上升下降飞航线还好 ,只要一悬停就抖 ,感度从10到300都试了 调高点抖得快 调低点抖的慢,目前视频中是70 70 100 80 还是抖得厉害 ,这是啥疑难杂症啊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楼主:
一共两个视频 大家看看

网友A:
飞控减震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共两个视频 大家看看

请问 【naza v2 】是不是 已经很便宜了 ?
——价格 低于 200元 人民币了吗 ???

【F4 Pro V2 飞控 才120元 效果不次于 naza v2
看俺这个 :能飞足 40分钟 哦 。。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平稳升空、无需机架、超级便宜(附参数) ... 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减震没做好?

不会的,飞控安装板有四个减震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naza v2 】是不是 已经很便宜了 ?
——价格 低于 200元 人民币了吗 ???

大神!看不太懂,您能帮我看看我这个啥问题吗

网友:
超级不喜欢naz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的,飞控安装板有四个减震球的

NAZA就不要减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就不要减震啦

您是说,我把减震球取下来就会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我把减震球取下来就会好么

不是会更好,而是不可以使用减震。
DJI官网上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会更好,而是不可以使用减震。
DJI官网上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我取下来了减震床,现在一打油门就往天上窜

网友(2019-12-26):
用泡沫双面胶固定飞控比减震床要硬比飞控直接贴在机架上要软,我的450很稳啊!我的是naza 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