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飞控设置

楼主(2019-10-24):
本文使用F4飞控INAV2.0.1固件飞飞翼,安装了GPS没有安装电子罗盘,地面站版本是2.1.0,模式中没有NAV LAUNCH手抛模式,不知是固件问题还是地面站软件问题;此外我的NAV CRUISE巡航模式、NAV ALTHOLD定高模式以及都没法NAV RTH手动返航都设置不了,设置操作没有问题,遥控器拨到位置滑块也过去,但是模式栏没有被激活(正常情况下选中变蓝色),实际飞行中也无效。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  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gps要变绿色   NAV开头的模式都需要gps  你不妨上个图
基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重新刷最新固件可以解决  最后  可以加q相互学习帮助 我也要研究inav

楼主:
上个图说明下:

设置好了,拨动对应的遥控器开关,滑块到了设定指定的位置,最左面NAV RTH没有变色(正常应该变蓝,说明该功能被激活),就说明没有正常成功。另外说明下我的飞机有GPS,设置时房间里收不到GPS信号,不过我觉得跟着没有关系,在外面有GPS信号该设置一样不起作用,我觉得跟固件版本或地面站版本有关,不知有没有模友也遇到过该情况,好在失控返航功能正常。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锁,需要gps星越多越好,现在已经正常可抛飞,用笔记本带着飞机出去,搜到星以后解锁再打过来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下载最新的地面站和固件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sCdIJN6AprXsI-EOicOnA提取码:0sic

网友:
据说要地面站版本高于固件版本  不然有些功能会设置不到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