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使用F4飞控的模友请教

楼主(2019-10-24):
以前飞大疆的NAZA和精灵3A,油门回中后四轴自动悬停并定高,最近想攒个四轴拟使用F4飞控,看别人都是自稳、悬停和定高叠加在一个开关上,想问下如果不叠加单独自稳模式下油门不动四轴不会悬停和定高吗?另外我的机架接近550尺寸,1.2kg左右,再麻烦推荐个PID初值,感谢!

楼主:
另外我的机架电机转向1、4号电机是顺时针,2、3号电机是逆时针的,刚好与F4飞控定义的相反,因为电机螺旋桨是自紧式的,所以更换电调输出线也不行,而且电机拆卸很麻烦,这个问题能否地面站软件中(比如混控设置)更改?

网友:
f4能定高吗?

网友:
F4定高?那效果还是算了

网友A:
自稳模式也要不断调节才能悬停,pid新手用默认的就可以爽飞,bf有电机反向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也要不断调节才能悬停,pid新手用默认的就可以爽飞,bf有电机反向的选项

多谢,不过我使用的是INAV固件,舵机能够反向设置,电机还真不行。

网友:
小四轴F4自稳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我使用的是INAV固件,舵机能够反向设置,电机还真不行。

电机不能反向必需按飞控指定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