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解放CA10 组装作业

楼主(2019-10-25):
之前一直在玩6X6,锁差的军卡。    其性能对于军事卡车的定位来讲,非常好了。现在市面上的CA30 HC6  UC6,性能都很好,以至于符合军卡能去的地方,他们都能轻而易举的过去,而攀爬能去的地方,作为硬壳车,好容易组起来,你又不会舍的去豁,因为一旦翻车,啥都没了……   所以,想找另一种玩法:

所以想找一台,性能符合卡车的样子,而且能够重新寻回“找路”那种乐趣玩法的车,所以这台车进入了视野,2X4驱动,后桥带差速。  鉴于这样的后驱和差速的特征,说明他的性能有限,而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新”玩法
完全可以装点土,然后找个小土坡,慢慢折腾一下午。地面滑一点,上不去呀,稍微炮弹坑,差速打滑呀,然后你就可以,或者选择路线,或者冲车,就会有很多乐趣可以玩了~

本帖分为四个部分阐述
1.车架组装发现
2.车厢组装发现
3.车头组装发现
4涂装完成
鉴于有很多详细的评测帖了,就不再重复细节展示了(懒得没拍……),主要讲发现和感受

车架:
先来两张完成图,车架的正反面全貌

车架在组装过程中发现

1 鉴于是可变截面大梁,所以很多部件就必须贴合不规则的大梁,实践发现,踏板的前支架左右标号是错的,模友组装要注意,按照图片(第三张红圈图是正确的布置)装即可。

2 横梁与说明书不符,真车是按照说明书的布置来的,而组装发现,需要反过来,也是因为大梁是不规则截面,所以反过来才能更好的贴合(本条后经过和厂家沟通是精度问题,在本文下方进行了修改,并调整过来了)

但是反过来后会遇到一个纠结问题,就是横梁会和弹簧板支架的内侧加强板干涉(虽然加强板有意识的做了异型加工,但是仍然不够),导致横梁难以完全插入无法对准大梁的螺丝孔,后来稍微修磨一下,然后松开减震固定座四个沉头内六角,就会有一点间隙,然后先固定好横梁,再紧螺丝。

3然后就是发现M3x6的螺栓包上未贴标签。

4需要提示一点就是,最前面横梁的底面四颗螺丝,不要在组装大梁时惯性思维安装了M2X4的外六角,然后你会发现M2X4的外六角不够用了,说明书没有明确,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该处是安装M2x6外六角并压紧H-C004这个部件的(不要提前安装,一定要在波箱安装后,装上第一传动轴,再装,否则第一传动轴会很难装)

5另外鉴于该车都是金属螺纹,为了加强需要上螺纹胶,提升效率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要用胶嘴去往螺栓上滴,这样会很慢,而且容易搞多了,我使用的方法是,找一个小器皿,螺纹胶滴几大滴进去,然后用螺丝刀带起螺栓去沾一下,这样量会很合适,而且速度快。(我是买了很多验尿的小杯,一块钱好几十个,然后滴上去,一次性扔掉,也可以用来调漆)

  未完待续

(当然,凡是我能发帖讨论的车,都是好车,垃圾车一般不讨论,但是白玉无瑕很难,希望继续改善)

网友:
继续装车啊
之前评测帖提到,附赠的M2套筒容易坏,果然,楼主也遇到了,尽管我一直在小心翼翼控制力度(全车无一拧滑丝,做法请参考之前的帖子),但是还是磨损严重,偶然发现M3的内六角正好可以替代套筒,如图所示,然后背上两个螺帽就可以使用了。

上次说到第二横梁和说明书不一致的问题,经过查询发现原车是和说明书的布置一样的,沟通厂家得知是加工精度问题(我还狠狠的表达了失望之情,全车都很精致,尤其是孔位, 精度都非常好,唯独这个横梁有问题,我当时给到厂家的原话是,你这个横梁的做法不符合你这台车给我所展现出的你们品牌的定位),既如此,那么一定要尊重原车,所以自行修磨,然后改过来了(多亏紧固胶还没完全固化)。如图

后面继续安装,减震,桥顺利就位,并且一并把前拉杆的球头更换为金属的。

但是安装前轮是发现了问题,前轮的设计是轮毂内外两侧各有一个轴承的结构,但是实践发现,这种设计会导致轴上的螺帽无法拧紧,一旦拧紧就会把轴承压死,导致无法转动,所以进行了改进,用垫片(没有正合适的,所以将内径4MM的扩孔为5MM,每个轮子需要两个垫片,垫到贴近轮毂的侧,建议厂家在加工时保持轮毂内孔的锥度,或者提供垫片)将轴承内圈顶起,这样就可以拧紧螺帽,并且有指尖陀螺的顺滑了。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有一个轮毂的轴孔开孔有偏差,自行修磨了,见本段最后一幅图,这种偏差会导致,压入轴承很难,强制压入,轮毂不转,即使不拧螺丝,扩大内孔即可解决)

最后,底盘完成了总装

后面就是车壳和车厢了,未完待续

车架组装小结,截止现在,所有的机加工部件全部安装完成了,安装体会就是,先说优点
1.该车加工精度很高,连大梁都是CNC(后面了解我的车是第一批次国内一百多台的试制车,后面都是冲压的了),而不是铝型材打孔,安装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孔位偏差,这非常难得(据说KK是代工起家,可见还是有功底的)
2.细节好,为了细节,大量的选用了外六角的M2螺母,力图还原原车感觉。
3.预装件比如车桥,弹簧板,这些极大的降低了组装难度,而且预装精度不错

缺点
1.发现了两处加工失误,一个是横梁,一个是前轮轴孔
2.那个套筒吧,但是有替代方案。
3.说明书有点抽象了,建议厂家多费点纸,少画局部,每个步骤尽可能的将整个车架画出来,避免方向感不好的车友分不清左右上下。

总之,这算是一台梦想之车了。(鉴于评测车为试制车,后面是否改掉了,拭目以待)

车厢:

周末继续啊

给出几张完成图,精度不错,组装过程顺利,唯一的波折就是要注意两根直梁不一样长(短的是给车架备胎位置腾出空间)左右不要搞错了,第一幅图可见。

上面是几张细节图(后挡泥板未装),供鉴赏,目前进度如下图

未完待续

车头:

网友:
开始组装车头了,总体来说车头材质非常,极其,特备厚实,但是部分装饰件,比较脆弱,鉴于本车的主要用途是拿出去玩,并且外壳高度的仿真不作为第一选项,所以做了一些修改。
先来组装完成图

下图做了四处修改,
1.去掉了副驾驶的扶手
2.雨刮器被粘接到玻璃上,反光镜去掉
3.换挡杆去掉
4.大灯支架切掉直接装到粗壮的底座上,转向灯粘住。

这是待涂装之前的状态,之所以没有先涂装后组装,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先粘后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更结实(胶水采用的几块钱的ABS胶,粘接原理为融化两个粘接面然后溶融在一起,所以先粘接会排除油漆造成的不利影响,当然这样涂装效果会稍微受影响)

网友:
4.涂装完成
鉴于比较懒,所以找了一个哥们给代工喷涂的,用的是郡士54号,然后光油。
完成图:

最后给一组下地图

本帖至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支持。

网友A:
这个组装的过程最享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装的过程最享受了

是的,装完卖掉~

网友B:
很细心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细心的楼主

网友:
好贴,论坛需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2020-01-20):
请教下LZ,这个车的后桥的输入动力轴是塑料的吗?谢谢!

网友C:
请问下楼主这个车的后桥输入传动轴是塑料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这个车的后桥输入传动轴是塑料的吗?谢谢!

传动轴吗?金属呀

网友C:
是传动轴,我的怎么是塑料的

楼主(2020-03-19):
引用 网友C:
是传动轴,我的怎么是塑料的

这个车底盘除了 后横梁的三角撑  弹簧里面有几片塑料,轮胎是橡胶,转向球头套是塑料,其他位置全部都是金属。

网友D:
同款,有眼光,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有眼光,顶一个

已经拜读,赞一个

网友(2022-09-18):
经典车型,经典模型。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2023-04-29):
这车,妥妥的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路上都有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