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超详细遥控器天线改装教程及拉距测试-ET06

楼主(2019-10-25):
OpenTX用着很爽,可以直插各种模块增程,也有很多天地飞,富斯等用户想增程,这里就以天地飞ET06为例详细介绍下如何改装天线和功放。
看之前可以看下儿我之前写过的一篇天线构造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315

正文开始:
首先,先介绍下天线相关配件:
第一个是天线,我选的垂直极化2.5DB的全向棒子天线,如果你需要定向远航你可以选择定向天线,接口选择较常用的内螺内孔的。
第二个是ipx天线插座,遥控器大多为直径2.0mm的ipx,ipx插座非常脆弱,我买来是以防原插座被拔坏。
第三个是功放的转接线,接口需要按照功放的接口去对应买就好,叫SMA接头
第四个是遥控转接天线的馈线,ipx转外螺内针的SMA

拆开ET06,这个是原装的内置天线接口处,要拔下来:

拔之前先让大家看下构造,它是个原型凹槽扣住的,别盲目拔:

拔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要小心轻拔,ipx焊点很脆弱,ipx本身也很脆弱,具体方法如下:

遥控顶部用电钻打孔,然后安装ipx转SMA馈线:

万用表测量下SMA内针与射频板的信号口是通路,SMA外螺与射频板接地是通路,SMA内针与外螺口是断路,这样就确定接线没问题了。
安装后盖看下效果,秒变高大上,这里你可以接天线,也可以接2.4G功放,非常方便,也不用担心天线断了:

加上棒子天线出去拉距测试。接收天线成90度竖着装在机尾,遥控天线垂直于地面90度,穿越机卸桨改为手动模式。测试方法是飞机让朋友站在4米高天桥上拿着模拟飞行姿态前后左右上下来回晃,我拿着遥控和眼镜在地面上直线远离飞机,中间无遮挡物:

测试结果为,450米时信号全部正常,由于干扰比较多1KM时会间断失控,熊猫V2开400mw无雪花。

好了,接下来真机飞行拉距测试,测试飞行中,低空,左右转都试了,因为场地有限只能450米,450米无压力,看视频:

室外测试完毕,我在底下停车场也测试了下儿,也是场地有限,试了100米半径内在停满车的车场内信号稳定随便穿越,而且中间还有半堵墙隔开。

最后再聊下儿2.4G,航模遥控大部分用的2.4G,穿越机915mhz用的较多,远航433mhz用的较多。这都是频率,初中物理大家都学过波长与传播距离的关系。就2.4G来说,航模遥控大多规定是100mw以下,什么概念呢?2.4G100mw的传输距离大概可以到1km左右,前提是无遮挡,遮挡的话电磁波会绕射同时衰减很严重,视你所在环境的电磁环境实际距离会有不同。
天地飞ET06大概是100mw,实际测试距离也差不多是这样,改装完你可以加功放,就是把100mw功率放大,我没有这么做,大家可以尝试测试。因为真想穿越或远航我还是倾向选择用opentx加915mhz高频头。

网友A:
915要另外接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5要另外接高频头

对滴,这只是把2.4G功放的方法

网友:
我在想:如果把高频头左边空的那几个元件焊上,再接一根天线,能不能实现像地平线DX9那样的双天线发射?

网友:
实际上无遮挡无干扰不会只有1km。我用x9d内置高频头测试过8km的传输距离,而且还不是lr12制式,只是d16制式而已。并且回传信号也维持了。

网友:
明显不准哈,例如能查到说明书里面天地飞接收机灵敏度能做到-97dbm,2.4g一公里衰减差不多是100db,所以100mw有很大余量的

网友(2019-11-24):
你好!futaba T6K没有外置天线,曾出现过失控现象,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吗?也就是说,能否给futaba T6K加装外置天线?谢谢!

楼主:
肯定可以改天线的,需要看里面天线是焊上去的,还是插上去的。焊上去的话就考验焊工了,有信号线和屏蔽层要焊对。但是都说futaba功率小,改了以后不知道效果如何,反正天线方向确实很重要,我拉距试验过

楼主:
但是失控因素太多了,也不一定是你天线问题,所以还是要先确定下失控原因是哪儿才好去针对去修改

网友:
你好!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帖子,觉得很受启发。关于发射机2.4g天线是否可以通过加装一个一分二来实现双天线,那么这样改装后两支天线互相有影响吗?

网友B:
是否可以再选择比2.5DB大一点的增益全向天线?如果选择6dbi或10dbi的增益天线会不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
楼主和原装天线比较了吗?是否信号能明显好转?是否还有其它能增大功率和增加遥控可靠性的方法,我的ET07信号太差了,正琢磨怎么改进。

楼主:
三种方法:一种是改高增益天线但是增益越大范围越小,一种是加功放,一种是高频头

网友:
增大驻波比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种方法:一种是改高增益天线但是增益越大范围越小,一种是加功放,一种是高频头

增益越大范围越小?这句看不懂。有没有可推荐的功放,可以加到遥控器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越大范围越小?这句看不懂。有没有可推荐的功放,可以加到遥控器内部的?

就像光一样,高增益就要把光束聚起来,这样照的远,但是范围就小了。
内部2.4功放有大力2.4g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光一样,高增益就要把光束聚起来,这样照的远,但是范围就小了。
内部2.4功放有大力2.4g功放

理解了,谢谢!

网友:
正式上市的好像已经有了外置天线了

楼主:
是的,经过测试后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再选择比2.5DB大一点的增益全向天线?如果选择6dbi或10dbi的增益天线会不会更稳定一些?[/backcolo ...

看我上面回复,增益高辐射范围就窄,所以不一定更稳定,要看你怎么飞。
想更稳定可以试试功放或改高频头,我新写的帖子有改装黑羊高频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