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起飞前无法解锁,求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9-10-25):
PIXAI飞控,有分电板(第二张图是分电板接线,其中11和12两个点引出两根线到飞控作电源),有电调,有接收机, 没有GPS, 没有电流计,飞机组装好了在《起飞前检查》选项里有三个红色报警,请问有没有知道怎么处理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PX4还是APM固件?GPS无法定位?还是打算不接GPS就飞,

网友B:
解锁检查把GPS 和电压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X4还是APM固件?GPS无法定位?还是打算不接GPS就飞,

应该不是APm固件 ,没有GPS所以只能打算直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检查把GPS 和电压关掉就好了

请问一下GPS和电压怎么才能关掉啊?谢谢指教

网友C:
高级调参把起飞自检的电压给关掉或者在初始设置电流计那边,直接关掉电流计检测,便宜的电流计就是给飞控供电的,还有就是回传电压到地面站,你说要来故障监测,那你就要买个好点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GPS和电压怎么才能关掉啊?谢谢指教

Arming check设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级调参把起飞自检的电压给关掉或者在初始设置电流计那边,直接关掉电流计检测,便宜的电流计就是给飞控供 ...

图片上都没有开启电压监测

网友:
能把起飞解锁的时候的mission planner的报错信息和截图发一下吗,就是下面这里的信息拿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