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长球头上的球头扣一般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10-25):
钳子夹不住。。。 手上也没力气直接拽下来。。。。 脑壳疼。。。。

网友A:
用球头钳啊

网友:
求大神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球头钳啊
留个方式

网友B:
工具要买好的。。能用很久。。。我一把球头钳用了11年。。。当初买的时候是肉痛,,但回头看 还是值得的。。

网友C:
球头钳可以张到那么大的,450等级十字盘用的可以拆。
球头徒手卸的话,不要硬推,杆上加力然后两边扭动,一边一边抠下来。

网友D:
直接把球头拧下来。。。。

网友E:
球头钳啊,照样夹啊,450-700都能夹下来的

网友F:
平时修直接就连球头拧下来了,要是球头或者球头扣坏了再拆分开换。

网友G:
取连杆只能用球头钳,但是装连杆能不用球头钳最好不用,很伤塑料件,宽敞的位置直接用螺丝刀柄怼进去

网友H:
重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