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9D的哪些接收机支持数据回传?

楼主(2019-10-25):
如图请问哪些型号的睿斯凯接收机支持数据回传!在遥控里能看到飞控的电压、电流、高度、距离等数据?

网友A:
原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都行

我现在手上有XM+和R-xsr 两款都只能回传RSSI信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XM+和R-xsr 两款都只能回传RSSI信号呀!

不是吧,外接传感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XM+和R-xsr 两款都只能回传RSSI信号呀!

R-xsr可以回传数据 不止rssi

网友B:
r-xsr可以啊,你是sport线没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XM+和R-xsr 两款都只能回传RSSI信号呀!

xm+不支持回传,你看到的16通道rssi是图传传回来的

网友C:
穿越想用回传,rxsr就行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想用回传,rxsr就行喽

Rxsr 接收机的SBUS和SPORT接在飞控的哪两个点上?SPORT端口是不是要接飞控的TX数据输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sr可以啊,你是sport线没接吧。。。。。。。

请问SPORT线接在飞控哪个点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Rxsr 接收机的SBUS和SPORT接在飞控的哪两个点上?SPORT端口是不是要接飞控的TX数据输出端口?

rxsr刷fport固件,接p点,一个端口,三根线就搞定了。具体方法找教程看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sr刷fport固件,接p点,一个端口,三根线就搞定了。具体方法找教程看看就行

请问找在哪里找教程?搜索什么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