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开源控飞直机的吗

楼主(2019-10-25):
准备入手m2小直机,手上有个jumper t16,奈何对开源系统不熟,请教下该如何设置?

网友A:
还以为你在问用开源控玩直机的还有健在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在问用开源控玩直机的还有健在的么

什么是健在    开源玩直升机很危险吗

网友C:
楼主ID起的好啊!

M2完全可以试试啊,DDFP本身也支持,可以试试Matek F405wing刷ArduPilot,其它飞控有点大

网友:
我问jumper客服t16飞直升机需不需要特殊的设置,客服说跟正常一样

网友:
直升机要的是稳定,开源刷来刷去的,遥控器稳定性值得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健在    开源玩直升机很危险吗

是直升机本身就危险,开源又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网友C:
大把的frsky,飞近的飞远的,固定翼的穿越机的直升机的,报告失控的很少啊!

网友:
实际上从未听说开源控故障导致炸机的。闭源的futaba也比较稳定,闭源天地飞听到过而且自己也遇到过一些bug。

网友:
这种小直机一般套用futaba的预设就可以。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模式切换或感度,6通道螺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确定搞过开源飞控飞直升机?

有实际体会开源飞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此楼说的是开源遥控器

网友:
开源杂七杂八,良莠不齐,不如futaba稳定

网友:
开源系统设置比较复杂,建议多看看说明书和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ID起的好啊!

M2完全可以试试啊,DDFP本身也支持,可以试试Matek F405wing刷ArduPilot,其它飞控有 ...

请问大神
ddfp是什么

网友:
我是买的原厂配套遥控,二百多。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建议楼主还是买一个吧……毕竟厂家给配套的东西最稳定

网友:
jumper t16设置直升机太繁琐了而且也没有相关教程,都得自己设置混控和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楼说的是开源遥控器

理解错误了

网友:
高手飞直机用啥就买啥,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把的frsky,飞近的飞远的,固定翼的穿越机的直升机的,报告失控的很少啊!

大把的盗版win xp win7 win10,听说被罚钱的很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这遥控器飞直升机,其次开源很稳定,我用了半年一次问题没出。

不稳定性不一定是失控。开源策略最大的特点是放给最终用户无限的权限同时也甩给你全部的连带责任。对于开发级大神这个是个好处,但对于只会各处下载固件来刷的,你知道固件里都是什么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性不一定是失控。开源策略最大的特点是放给最终用户无限的权限同时也甩给你全部的连带责任。对于开 ...

反正目前没听说过,因为opentx官方固件出现问题导致炸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反正目前没听说过,因为opentx官方固件出现问题导致炸机的

你的眼光还局限在炸鸡上。
去回顾一下速激8里的僵尸车大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眼光还局限在炸鸡上。
去回顾一下速激8里的僵尸车大战吧。

看来您的被迫害妄想症还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