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能兼顾室内和室外的型号呗,天冷了,想玩玩穿越机。

楼主(2019-10-25):
越来越冷啊
练练穿越机吧,几年前刚有穿越机时玩过一阵,那是记得好像还是cc3d,还是qav265
荒废了好几年了

现在各位推荐一个能兼顾室内和室外的型号吧   太大室内不行,太小室外吹跑了。。。。。

多谢了。。。

网友:
2.5的不会错

网友:
一样的想法,我现在在组装个3寸机

网友:
曼巴飞塔MK2MINI,曼巴1105 5500KV配银燕3寸浆,格普小天鹅机架

网友:
建议2.5寸,翼飞菱形飞塔,12a,1102电机,9000KV,65MM两叶桨,电池2S450mah或者2S550mah,在或者3s450mah

网友:
补充机架小强牙签机

网友:
我现在飞的格普小天鹅两寸机,就感觉室内外飞都不错

楼主:
看了 格普的   翼飞的   大通的   暂定3寸吧   似乎大通的好些? 但是卖的很少。   但是翼飞的出货比较多啊     格普好像偏向航拍

网友:
最近看大佬b站视频,ldarc et85不错,可以去b站看看。

网友:
室内机只能2寸吧,100轴距以下的。

网友(2019-12-27):
室内的就好啦  掏出来就飞  还不容易坏不要修

网友:
翼飞136RS,喜欢拍摄的话,可以上CINEBEE 4K,或者更专业向的女妖,大黄蜂。、

网友:
既然是回归的话,搞DJI高清实时图传也不错,目前翼飞的配套做得最好了

网友:
室内室外各买一台就好了

网友: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件维修吗?新人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