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2019-10-25):
有大神知红框的100J是电阻还是电容??用表量了不通的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的符号

板没得看,我想是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没得看,我想是电感

怎么确定是损坏的?用代换法排除

网友:
线绕电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是损坏的?用代换法排除

电表量就可以

楼主:
应是电感......

网友:
这个高频头的可控距离多远?

网友:
10uh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