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realflight模型下载网站

楼主(2019-10-25):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这个网站,从G3.5到G9模型都有。里面包含飞机模型文件、机场文件。
1、
点开网址如图,打开可能有点慢,稍等即可。实在不行就自己想想其他办法。
2、
这一步可以选择飞机模型和机场模型。
3、
如图所示
4、
这里就可以看到各种模型界面啦,选择自己喜欢的电机进入即可。
5、
点击download下载,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下载有点慢。下载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文件格式是*****.rfx。
打开你的realflight,如图所示,选择带RFX那个
7、
选择刚才下载的模型文件,点击“打开”

左下角显示成功导入,就算导入成功。
8、
选择刚才导入的飞机模型,就可以开始愉快地玩耍啦。(温馨提示:1、这里模型载入可能会卡一下哦。2、高版本的模型器兼容低版本模拟器的飞行模型,低版本的没有尝试。有机会的模友可以试试)
下载速度可能比较慢,下面是我下好的一些模型文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UO1RxwAjadsR3fL3cyzFIw
提取码:kuib

网友:
为什么pojie版的RF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G7.5,G8,G9是pojie不了吗?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低版本虽然兼容,但是有时候动作会有点小问题需要调整的。另外新版的物理引擎以及电子设备等都有可能有调整,手感可能不会完全一致。例如rf7.5的陀螺仪pid参数就比rf7更加完善。

自己可以通过模型编辑器自由定制飞机的气动外形、控制机构、电子设备,而外观可以套用已有的模型,也可以使用3dsmax自行建模。

网友:
这个好,十分感谢

网友A(2020-06-22):
需要注册,注册一直提示未完成验证,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册,注册一直提示未完成验证,是怎么回事

同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10-28):
这个非常好!!!

网友(2021-01-24):
正要找这个教程,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是怎么注册的账号,这个网站必须登录才能下载模型,但注册一直失败!

网友:
注册一直提示人机验证失败,这个问题答案究竟填什么能通过!?

网友(2021-07-09):
哪里能下G9这个软件啊

网友B:
官網有可以下RF9 序號跟激活碼 得需有心人士的poji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有可以下RF9 序號跟激活碼 得需有心人士的pojie

rg9可以在steam换区购买,不过太贵了。我买了然后又申请退款了

网友C(2021-12-27):
得fanqiang去外网注册,有一个人机验证

网友(2022-03-09):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I bought a number of simulator dongles Feiying Simulator serial and licens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printed on the cover of the DVD, but the source and installation fil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DVDs, you can download the fil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send me thank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得fanqiang去外网注册,有一个人机验证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I bought a number of simulator dongles Feiying Simulator serial and licens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printed on the cover of the DVD, but the source and installation fil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DVDs, you can download the file realflight drone and realflight rf-x send m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