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 wing电池问题。

楼主(2019-10-25):
很多帖子介绍ar wing的电池都是说4s1p,3s2p之类的,我有两个疑问,望大侠解惑:
1. 4s1p容量多大?4s1p容量范围太大. 1500mah还是5200mah?
2. 不管18650还是航模锂电,淘宝上都无法找到Ar wing的适用规格(正规工厂产品),难道设计者是自己组装的电池?

网友A:
串联电池组的容量等于单节电池的容量,串联升压不增容、并联增容不增压;我自己点焊的3s1P的拆机动力电池,3000mah,在这个小飞机上能飞20分钟。

网友:
航模的乐趣就是自主性大,自己根据需求匹配合适的电池,说的4s1p一般指18650电池3000容量

网友:
1.4S1P具体得看所用的电芯是什么型号。目前比较常用的是松下NCR18650B/BD(3200-3400mah 10A/放电,2P容量是6400-6800),三洋NCR18650GA(3500mah 10A放电,2P容量是7000),这两个电池我感觉是4S2P放电有20A动力感觉会爽玩。如果非要4S1P那么就用索尼的VTC6(3000mah 30A放电).

2.如果用18650,网上都能搜索到出售的电池组。4S2P(2205+6040螺旋桨) 3S2P(X2216+8060)我都玩过。都能用。锂电池我实测电池长度在103mm以内的都可以,103mm刚好能放进去。关于LIPO的容量,3000-4000mah都可以了。重量控制在350g以内。不然会比较吃力。电池重了CG也不好调。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迷津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