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带一键返航的固定翼飞控,有什么性价比好的推荐吗

楼主(2019-10-25):
想收个带一键返航的固定翼飞控,有什么性价比好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收到了得会玩呀好像pixhawk可以实现

网友:
简单搞个apm可玩性强啊!

网友:
F4飞控必须的

网友:
出个arkbird tiny全套(飞控电流计gps空速计),99新450包邮。

网友:
切糕、思南、A控等闭源的飞控,都是简单的,傻瓜化。开源也简单,但是你得会调试。

网友:
司南,A控,果子之类的都是简单易上手的

网友A:
司南飞控有需要吗?整套动力和图传都在   因装飞翼太重 所以换掉闲置了

网友B(2019-12-02):
引用 网友A:
司南飞控有需要吗?整套动力和图传都在   因装飞翼太重 所以换掉闲置了

什么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

300不包邮您考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不包邮您考虑下?

ux2吗?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x2吗?什么型号

铝合金壳子的那一个    不是最新版600多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