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面料,请教!

楼主(2019-10-26):
进口帆面料,不清楚是国产什么同类产品。
国产布料
1)用风筝布如何?
2)用降落伞布如何?它们都属于高织尼龙面料,比如30D、260T。有带硅胶涂层(防水),也有不带的。不会像纸那样的挺阔感。

有用过的前辈,说一下。

楼主:
家里还有替下来的浴帘,看看是纯塑料,可能强度不如布,重量轻不如布。但100%防水。

楼主:
噢,对了,还有做尼龙雨伞的面料。这些都相当便宜?
不知一个专业的拼帆动辙上千,贵在哪里。

不是有图纸吗,还有图片、视频资料。其模具会点木工,有些工具的话,制作起来一点都不难。

之前制作过轻木航模,并陆续添置了一些工具。之所以没选择自制船体,主要因为怕玻璃钢那道工序,没有场地不允许,也不想遭受一次化学挥发物对身体的考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对了,还有做尼龙雨伞的面料。这些都相当便宜?
不知一个专业的拼帆动辙上千,贵在哪里。

淘宝有双面磨砂聚酯薄膜。

网友:
降落伞布可以耐拉

网友:
好点的风筝布玩玩可以。一步到位,聚脂膜

网友:
学习了,一直找不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双面磨砂聚酯薄膜。

PET基材的强度、热缩率还可以。就是不知如何粘(拼帆)?
要是尼龙布的,双面胶就行啊。加强带配合3M变压器绝缘胶带就足可以了。不行还可以上缝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617&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 ...

好的,谢谢!

似乎前辈早年最好的面料是PET基材的膜。

看了国外的一些帖子,他们前帆和主帆分别采用不同的材料,前帆是尼龙,主帆是涤纶。又研究了买的商品船的帆也是尼龙一类的织物。所以是用膜还是用布,我还是倾向用布试一试。一来材质耐用,眼下风筝、降落伞比较流行,材料易于买到。二来可以借助缝纫机。

关于双面胶、单面胶,我信赖3M的产品,首先是粘度没有问题,再就是各领域用途都有它家的产品,只要选择适合的基材材料、厚度、硬度即可。现在的选择比当年要宽广得多了。

对于模具制作来说,只相当于三个翼肋的一段机翼的工作量,用曲线锯锯出3个翼肋,再配上简易翼梁,表面用胶合板或宽桐木片粘合。

当然,翼型理论方面,量化的数值是参考基础,实际的曲线还和帆大小、风速大小等多种因素有关,是变量,不宜过多纠结。

看来,现在DIY一个拼帆,所有东西(不算工具投入)弄齐了,造价成本不过100元以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似乎前辈早年最好的面料是PET基材的膜。

拼帆模具工作台,不是单纯的“机翼”那么简单的!找找相关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帆模具工作台,不是单纯的“机翼”那么简单的!找找相关的帖子吧!

怎么不简单?连切割泡沫的模具都有人做。根切割泡沫机翼完全一样啊?

不简单:是不是指曲线和交角?这个自然不用担心,有数据可查啊。

楼主:
图片中所示的还有什么不容易搞懂得么?图中的数据网上都有,就不引用了。只是用轻木机翼的方法仿一个这样的外型罢了,和用切割泡沫也没什么区别。看不出还有什么不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不简单?连切割泡沫的模具都有人做。根切割泡沫机翼完全一样啊?

不简单:是不是指曲线和交角?这 ...

就是说的夹角问题!所以说“不是单纯的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的夹角问题!所以说“不是单纯的机翼”!

嗯,知道了。夹角是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