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接线问题

楼主(2019-10-26):
看了视频说左边(标数字的)3、4接接收机(pwm接收机)3、4通道,那是不是要把线头3和1、2分开,还是说把5、6接到接收机3、4上?

网友A:
123算是一个通道,因为1和2是正负极,给接收机供电的,后面的45678都只有一根信号线,分别是一个通道,意思是你全接上以后,最多有六个通道。这个接线不算复杂啊!

网友:
话说飞控的接线一个是接接收机的,另一个应该是接电调的,你接收机接好了,剩下的应该是接电调吧。

网友B:
求助f3接线问题求助f3接线问题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f3接线问题求助f3接线问题

按图中的接法是不是要把我标的3和1、2两根线分开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算是一个通道,因为1和2是正负极,给接收机供电的,后面的45678都只有一根信号线,分别是一个通道,意思 ...

接收机1、2、5、6通道我都接好了,视频中说对面的3、4线接接收机3、4通道,我不太明白对面1、2、3线在一起算一个通道还是分开算三个,是不是我的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f3接线问题求助f3接线问题

图中我发的线1、2、3在一起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需要把3和1、2分开吗?然后3对应接接收机3通道

网友A:
我也是服了你了,12分别是地线和5v电压接线啊,你可以选择用12来供电,如果已经供电了的话,12不用也没关系?这些都是初中基本的电工常识啊,你纠结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服了你了,12分别是地线和5v电压接线啊,你可以选择用12来供电,如果已经供电了的话,12不用也没关系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