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1hz-ps打不着火

楼主(2019-10-26):
收了台二手的,一开始用speed的油,打不着,只会爆燃,检查发动机各部件都没问题,换了威宝的油,还是打不着,用启动器启动的时候能听出发动机着了,启动器一停就熄火,启动器正常,请问是啥问题,我是个油机小白,飞机是700np

网友:
缸压足吗?

网友A:
化油器的油针没有调好

网友:
调油针,应该富油了

网友:
化油器可能堵了

网友B:
1.如果油针乱了,查说明书恢复出厂
2.检查是否淹缸
3.检查火星塞
4.检查油路(回压,油箱内油管)
5.可以适当大点风门(发动时候记得手抓着大桨)
PS:如果不想发动机折寿的话用coolpower燃油或者cosmo现在可能叫YS燃油了

网友:
先换个火头试试,
这个机子很好启动的,但是前提是火头亮度要够。
另外,发动机要装好所有的附件哦,包括排气管,离合器。

网友C:
不要用威宝油 腐蚀太严重

网友:
呵呵  不要忽视一个微小问题     火头有电吗?可别油路  电路  捋一圈,结果火头电池没电 恼的直想把机器扔了..................................

网友:
我曾经排气管塞没拿下来 启动了一上午  差点把机器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油针乱了,查说明书恢复出厂
2.检查是否淹缸
3.检查火星塞

只能重新开始调了,换了火头

网友(2019-12-12):
必须要好一点的火头,爆燃可能贫铀

网友:
如果油料没有问题,先检查油路通不通,然后看下油针的位置,再不行有可能是发动机的积油过多。可以关闭油路,取下火头,用启动器带着发动机空转一下把多余的油排除来,顺便在吧火花塞通下电看看亮度够不够有没有老化,实在没有经验的话手里有新的可以先用新的火花塞上回去试一下。我看你这个有点像淹缸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如果油针乱了,查说明书恢复出厂
2.检查是否淹缸
3.检查火星塞

正解:用手拨动风扇感觉到缸压要有,确保回压正常,不漏气,(带泵的忽略);内油管是否有破口能否吸上油,三滤堵了没,如果缸压和油路供油都没问题,就检查点火电压够不够 ,火头明亮吗!最后,如果是OS的发动机一般中速和高速都放到1.75圈打着了再慢慢调,怠速原则上不要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用手拨动风扇感觉到缸压要有,确保回压正常,不漏气,(带泵的忽略);内油管是否有破口能否吸上油,三滤 ...

请问发动机一般打不着火的原因有啥(发动机没坏,油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发动机一般打不着火的原因有啥(发动机没坏,油路正常)

发动鸡没坏:1\活塞活塞环汽缸汽缸套密封好,运转好,无拉肛,无严重磨损漏气;2\轴承运转良好;   油路正常,指:油路回压正常,油路无漏气,油路无堵塞,内油管无破损,重垂正常下垂无卡滞;
这样的话,就主要考虑油品有无问题,和火头丝发热正常不?如果都没问题,那就看看是不是油针问题,怠速油针,风门设置是不是关闭死了
就他妈这些问题了~~~~~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打不着,那就是人品问题了

楼主(2020-01-13):
请问化油器往外喷油是咋回事(还没点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的油针没有调好

对这个甲醇机麻烦

网友(2021-04-12):
判断发动机能不能打着,先不用关注油针,直接缸内灌油,或从化油器口滴几滴进去,不能太多,或多滴点,再执行下排油过程也行。能打着转个一两秒就是有希望的。然后再是调油针的过程,我400收的垃圾700n带的那个亚托91没想到还能发动,就是杠头螺丝滑丝,没法拆了保养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威宝油 腐蚀太严重

喝新威宝油快一年了,还真没有你说的腐蚀,飞完也不用事后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喝新威宝油快一年了,还真没有你说的腐蚀,飞完也不用事后油

也不看看是啥时候的贴,批次原材料出的问题,这事模友都知道,后来再出的油应该没事了,但伤了很多模友

网友F(2023-11-22):
引用 网友E:
喝新威宝油快一年了,还真没有你说的腐蚀,飞完也不用事后油

这个 副邮箱怎么固定在主油箱上的 我看没用安装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副邮箱怎么固定在主油箱上的 我看没用安装座

双面胶贴的,600N比较笨重但飞飞也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定速头的磁铁在哪,本来也想继续飞的,毕竟这是第一台不用折腾就爽飞的油,接着都顺了,第二台爽飞油机是TRON600 N,现在NX4问题,XL700N都出现问题

网友:
os91发动机默认主副油针各2圈 怠速油针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