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疑问求助

楼主(2019-10-26):
前几天M2到了,试飞后才发现,飞机在选择idle1.2倒飞时,只能选择3D手动模式飞行(3轴模式),也就是说斜盘在打舵后不会回中,而之前我一直用的MB的3轴陀螺飞亚托450,从来都是打舵后回中,这种手动模式完全无法适应,太难控制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倒飞时让打舵后也能回中么?
不行的话只能卖掉了,有意的可以先私聊我。

网友A:
我一直飞的都是手动模式,去了M2才发现还带自动回中的,貌似飞行很稳定,不过他的自动回中也有缺点,十字盘再平,飞机也会漂移,当飞机向一侧侧偏的时候,你需要一直反向打副翼才能让飞机稳定,你不觉得烦恼么

网友B:
好像除了MB 其它三轴地面打舵都不会回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除了MB 其它三轴地面打舵都不会回中。。

K8、V8除了尾舵,斜盘舵机都会回中。。。

网友D:
倒飞还要想要拿自稳飞?还是卖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倒飞还要想要拿自稳飞?还是卖了吧

可以上云翼家的h1飞控可以实现自稳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飞还要想要拿自稳飞?还是卖了吧

以前用MB时,不都是这种自稳模式飞3D么,好久没玩不知道已经是手动3d的天下了。再说你也得容许一些像我这样的飞柔和3d的吧,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暴力飞对吧

楼主:
已经挂?咸鱼了,有兴趣的请移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飞的都是手动模式,去了M2才发现还带自动回中的,貌似飞行很稳定,不过他的自动回中也有缺点,十字盘 ...

我刚到手时也这样,一直往左偏,后来自己好了,估计是刚从远方过来,温差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MB时,不都是这种自稳模式飞3D么,好久没玩不知道已经是手动3d的天下了。再说你也得容许一些像我这 ...

有副翼时代三轴陀螺仪都没有,不照样飞3d吗,温柔3d也不是拿自稳飞出来的,没别的意思,随便玩玩也挺好,目前m2倒飞可没有自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上云翼家的h1飞控可以实现自稳倒飞

不知道倒飞自稳有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倒飞自稳有啥意义

是滴没啥意义,娱乐一下嘛,或者说让新手更容易熟悉倒飞的打杆操作,降低炸鸡成本

网友F:
都倒飞了,还要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倒飞了,还要自稳?

真心请教下为何倒飞不能用自稳。MB,V8等经典的无副翼陀螺不都是摇杆回中后斜盘也回中么?

楼主:
实在是没弄明白为何倒飞不能自稳,做动作还是需要手动控制啊,只不过不会像手动模式一样一打舵飞机就向这个方向一直偏过去,还需要反向打舵控制,不是很麻烦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心请教下为何倒飞不能用自稳。MB,V8等经典的无副翼陀螺不都是摇杆回中后斜盘也回中么?

MB自稳是给新手用的,V8根本没自稳,要想练技术,谁飞倒飞用自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自稳是给新手用的,V8根本没自稳,要想练技术,谁飞倒飞用自稳呀

还是没明白,比如说悬停时向前打了一下俯仰,飞机往前飞,摇杆回中飞机停下,但如果手动模式,飞机会一直往前飞,还需要反向打舵才行,不是多了一个打舵的动作,变得很麻烦么?不好意思,很久没玩电直了,对6轴陀螺完全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自稳是给新手用的,V8根本没自稳,要想练技术,谁飞倒飞用自稳呀

没太明白,如果V8没有自稳,那舵机直接接接收机就行了,干嘛还要接陀螺呢,不就是陀螺起到自稳的作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比如说悬停时向前打了一下俯仰,飞机往前飞,摇杆回中飞机停下,但如果手动模式,飞机会一直 ...

那你翻跟头摇杆是不是得打360度啊?把摇杆掰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如果V8没有自稳,那舵机直接接接收机就行了,干嘛还要接陀螺呢,不就是陀螺起到自稳的作用么? ...

正常飞行无副翼要陀螺仪要的是增稳不是自稳,比如你打右副翼,假如飞机向右倾斜了15度时停止打杆,陀螺仪会尽量把飞机保持在右倾15度的状态,无副翼机如果没有陀螺仪增稳飞机会很快偏离右倾15度的状态,即使是悬停也会变得遥遥晃晃难以控制,同时好的陀螺仪还会带来非常线性的操作手感,会飞的人会觉得自稳才碍事,如果你觉得不用自稳不好操作,只能说明你还没入门

网友:
舵机是回中的,但由于飞机是斜的,十字盘回中后依然往这边飞,需反向打舵让飞机平飞

网友G:
v8或mb的十字盘回中不是所谓的自稳,而是模拟有副翼时代的希拉小翼旋转的惯性使十字盘回中(此回中并不能使飞机脱控悬停)。而自稳模式是需要陀螺仪传感器感受到飞机姿态偏移给舵机修正信号才能使机体回到原来姿态(可以脱控悬停)。而v8,mb的手感大都也是调的这个回中快慢响应时间等等。如果M2不回中的话现象就是你打俯仰然后摇杆回中飞机却在一直翻跟头,这显然不合理。

网友:
楼主摇杆回中就是自稳 你发相片来看看你的450 我严重怀疑 你一直玩的是玩具

网友:
全自稳的模式下 你是无法360度翻滚的 我怀疑你用的是半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v8或mb的十字盘回中不是所谓的自稳,而是模拟有副翼时代的希拉小翼旋转的惯性使十字盘回中(此回中并不能使 ...

M2在3d模式下,比如向前打完俯仰摇杆回中后,十字盘一直向前倾斜并没有回中,飞机会一直往前飞。要再往后打一下俯仰,飞机才会停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M2在3d模式下,比如向前打完俯仰摇杆回中后,十字盘一直向前倾斜并没有回中,飞机会一直往前飞。要再往后 ...

问下售后客服或者联系下厂家吧,就算没有飞控摇杆回中了舵机也应该跟着回中的……另外现在这个3合1不能调参挺让人郁闷的,不然我也打算入一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2在3d模式下,比如向前打完俯仰摇杆回中后,十字盘一直向前倾斜并没有回中,飞机会一直往前飞。要再往后 ...

十字盘一直倾斜的结果应该是飞机会翻跟头,你模拟器上飞下3D模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飞的都是手动模式,去了M2才发现还带自动回中的,貌似飞行很稳定,不过他的自动回中也有缺点,十字盘 ...

姿态模式偏是可以进入调试模式调好的,你可以进或者加我微信发视频给你 15000776651。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如果V8没有自稳,那舵机直接接接收机就行了,干嘛还要接陀螺呢,不就是陀螺起到自稳的作用么? ...

陀螺起到锁尾和扛风的作用吧,vbar能做到在没有副翼和升降舵信号的时候遇到机体意外扭动能反向抑制

网友:
我从有副翼开始到现在的无副翼,可以确定说陀螺仪3d需要打反舵回正。mb没玩过,大v8,v8 neo都是如此。刚买了m2飞了一次,3d手感是正常的。楼主多虑了,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K8、V8除了尾舵,斜盘舵机都会回中。。。

V8那不是回中。。。。回中是很快的回到舵机中立点。

网友(2020-04-01):
大概解释下来就是,
自稳,姿态回中,就是摇杆回中机体跟着回中,实际上电脑已经控制舵机反向拉动十字盘,使飞机机体回中,这个是自稳。摇杆几乎决定飞机姿态,遥杆达到哪飞机姿态就到哪,可能继续打可以翻过来,翻过来继续倒着姿态回中呗。
增稳,摇杆回中后,舵机回到中立点,也就是十字盘回中,姿态不会回中,但是姿态是保持打杆后姿态,电脑控制舵机,舵机微调使飞机保持打杆后的姿态不乱动,就比如说保持前倾15度不前后左右加角度。
关闭陀螺仪,相当于增稳取消了电脑姿态微调,这样打杆了飞机不能长时间保持当前姿态,说不定姿态一下就乱了。
你说十字盘不回中我倒没见过,你怎么知道飞的时候摇杆回中十字盘不回中,这样摇杆回中了,飞机会一直翻。我用V8是十字盘回中,姿态不回中,就是增稳,尾舵不回中是因为你打了尾舵,陀螺仪检测到你姿态没转过去,就一直保持那个舵机位置,直到姿态转过去,这个时候要么手动转飞机,要么打杆回中。尾舵不回中还好控制,最多起飞转一下,要是十字盘像尾舵这样 你起飞一不注意直接翻了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