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机身抖动问题

楼主(2019-10-26):
老款 x5 改了550 和皮传,上天后油门低速不抖,中速狂抖,高速貌似又不抖了,求教是什么问题啊

低,中,高速油门分别为65-75-85

网友:
中联没问题就是桨的问题

网友:
震动大吗?

楼主:
中速油门时候挺大,高速3d凑和能飞,就是抖的心里发慌

网友:
陀螺仪下的碳板震动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震动大。第二个可能是斜盘舵机没有固定死(不能上胶垫)螺丝必须比较紧。第三个可能是主旋翼感度高。第四个可能是尾桨不平衡或者尾波箱不顺滑导致的震动。我x5以前也这样,现在调好了。

网友:
基本这种抖动就是在和主轴上下关联的附件上,主轴,中联,横轴,大桨夹球头臂,大桨松紧,大桨平衡

网友:
共振,你把油门再加点,我低速65也抖+到68就好了
来自微站

网友A:
如果脚架左右抖的话,重点检查大齿盘的上下间隙,和单项轴套是不是跟主轴的间隙过大。我是这个问题,导致大齿盘上边磨侧板了,暂时将就飞,打算加薄垫片。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脚架左右抖的话,重点检查大齿盘的上下间隙,和单项轴套是不是跟主轴的间隙过大。我是这个问题,导致大 ...

确实是这种情况,某个油门点共振非常大,然后脚架抖的很明显,换个定速油门高或者低震动会减小,感觉很奇怪

网友:
检查横轴胶圈是否同心,大桨夹左右是否一致夹紧,两只大桨末端在同一位置的离地高度是否一致。

网友:
罗具一致性检查下

网友B:
老款X5低速都左、右抖。皮传、轴传都一样。转速超过2400就稳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X5低速都左、右抖。皮传、轴传都一样。转速超过2400就稳得一逼。

好像是虚位的问题,机身比较单薄,上550桨略显吃力啊。。

网友C:
我的是换过中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换过中联就好了

我是老款fes,要换哪一款中联呢?

网友:
先说炸过没,如果没炸过,原来飞的好好的,突然抖动大了,那就大桨对调一下试试,我也出现过,中联款式我也不知道用哪个,你看外形 吧

网友:
跟人一样,有些天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