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P泡沫机“火燕” 组装过程

楼主(2019-10-26):
翼展700mm 、 机长595mm、起飞重量260克
机身采用EPP泡沫数控热切制作,机头位置用彩色的PVC硬片做了装饰性的加强,两侧还有给内部电调散热的进气孔。
EPP做机身最大的好处是炸机的时候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电子设备的损坏,这个实验样机已经炸了两次 都是机头电机位置断掉,EPP也很容易修复 帖子的最后有修复后的照片,炸机的能量都被EPP破坏吸收了电机完好。机翼因为是MPP泡沫摔了好几次一点问题也没有。
机头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做了下拉,但是需要在安装电机的时候做右拉,我的办法是直接在电机十字架相应的一侧垫高1mm,基本就可以了。
机翼 、尾翼用的是MPP泡沫(也叫魔术板  微孔发泡聚丙烯)。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机翼,机翼没有采用平板弯曲的办法,而是采用5cm厚度的MPP原料数控热切的完整翼型,气动性能相当好。机翼上的舵机槽 、副翼铰链、舵机线槽、以及舵角的槽都已经开好了。
方向舵底部有防磨的设计,这样地面滑行减少磨损。
MPP泡沫相比EPP泡沫  强度高、韧性强  700mm翼展完全不需要加强。
动力配置可以采用 1804 、1806  、2204 、2006  1400kv-2400kv 4-6寸桨
500-800ma  2-3s 电池
4个 9克舵机
5通以上接收机
采用双副翼舵机是为了实现襟副翼混控,增加飞行的可控模式,实现低空低速飞行。
3s比较暴力的飞行

2s  襟副翼混控 低空低速

大概30多张图片完整的记录了组装的过程。

因为有上反角所以对接机翼后需要垫高两侧机翼到一定程度,等待胶水完全固化。

机翼需要粘接到机身上,然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压力(几小时)

舵机和舵机先用胶水固定

舱盖用磁铁吸合

十字架单侧垫高1mm 做右拉。

两次炸断机头后的修复

网友:
真不错
有链接吗
私信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这位哥们是靠一个表情混到中将的

网友C:
好看,飞起来应该是手感柔和顺滑的感觉吧

网友D:
我想要这个机翼,有没有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这个机翼,有没有大点的

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飞起来应该是手感柔和顺滑的感觉吧

感觉如何  看视频就了解啦
3s  比较暴力的飞行
https://cloud.video.taobao.com// ... /240620701681.mp4
2s 襟副翼混控 慢速低空
https://cloud.video.taobao.com// ... /1/240621857248.mp4

网友:
道哥这机要量产了?我记得年初就有了,难产了一年了

网友E:
机翼可以用橡皮筋固定吗,做成拆卸的。

网友F:
epp时间长了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可以用橡皮筋固定吗,做成拆卸的。

700mm翼展并不大,无论是存放还是携带都比较方便,所以就没有设计可拆卸,直接粘接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epp时间长了会变形吧

机翼是MPP(微孔发泡聚丙烯)  不是EPP(颗粒发泡聚丙烯) 机身是EPP泡沫,在尾部有碳纤加强。
如果EPP长期受压或者长期弯曲会变形,正常存放和正常飞行不会变形。

网友:
这机子看着很爽啊

网友:
新机上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哥们是靠一个表情混到中将的

所以也是极其厉害的

网友:
重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