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穿越机求推荐

楼主(2019-10-26):
我是穿越机小白!没接触过!我玩直升机和dji航拍了。想入手一个性价比高可以拍视频的穿越机!手里有18sz遥控器。是配这个遥控器好还是在入个dji的一套图传好!求推荐机器型号和配置谢谢老板们

网友A:
现在入穿越,我个人强烈建议入大疆高清一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入穿越,我个人强烈建议入大疆高清一整套

大疆遥控器怎么不稳定呢?近距离出现1秒失控,听见遥控器嘀一下,又连接上了

楼主:
大疆是不是又快出新款眼镜了

网友:
“大疆高清一整套”只是个图传。其实不如买个微型穿越机整机,如Mobula7 HD,总重只有几十克还自带1080/60P卡录,室内外都可以用

网友:
同求啊~~~~~希望各位大神推荐一下

网友(2020-01-03):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件维修吗?新人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