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改装电磁舵小飞机

楼主(2019-10-26):
利用之前改的DSMX电磁舵接收板装了一架小飞机,720空心杯55mm桨直驱,200ma电池,两个4.5mm电磁舵,翼展34cm,全重26g,明天试飞看看,但愿成功,第一次认真装电磁舵飞机

网友A:
这改装好!我刚好买了2架这个飞机不知道要怎么改。求舵机地址,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A:
提醒下模友,这接收机,油门和方向有联系,使用时把方向禁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模友,这接收机,油门和方向有联系,使用时把方向禁用就可以了。

油门和方向联动,说不定可以做双发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装好!我刚好买了2架这个飞机不知道要怎么改。求舵机地址,期待试飞视频

试飞失败,可能舵面太小了。电磁舵是在飞翔航模工作室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失败,可能舵面太小了。电磁舵是在飞翔航模工作室买的

失败可惜了。
这接收打方向的时候油门会变大变小,副翼还和方向联系,但没跟油门联系。

我用这接收做了好几架飞机了,关了方向后都正常飞行。就是这接收的油门偏小,大概只有其它接收板70%的油。

网友A:
我的电磁舵小双翼成功飞行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磁舵小双翼成功飞行了哦

给力我的那架好像重心有问题,等调好重心也再试试

网友(2022-10-09):
这个小飞机叫小海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