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能装开源飞控吗?

楼主(2019-10-26):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和板机一样!只要飞控不振傻了就成!

网友B:
阔以的,这个问题花钱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阔以的,这个问题花钱就能解决
是真的还是假的,误导群众会造成生命危险啊,毕竟是油机,不是板机
来自微站

网友C:
这里的大佬都是一步步炸机升级过来,楼主飞个板机还要开挂装飞控,然后直接上汽油机,还是多练模拟器,15E、30E、50E、70E慢慢炸吧,不玩够三年五载直上汽油炸的都是钱。

网友D:
油机可以用飞控,做好减震就行。不过飞汽油机一定要先练好技术,做到不用飞控也可以飞,然后再找适合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