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28X遥控 821接收 如何连接穿越机 xbus mode b

楼主(2019-10-27):
最近刚入穿越坑,暂时不想换控,新手求问 JR 遥控器 28x X BUS  MODE B 模式,BF 上设置了遥控,对频也对上了,为啥打杆没反应?

网友:
接动力电了么?

网友:
还有这情况???楼主解决了告知一下!

网友:
解锁了吗?

网友:
摇杆下 左下角或右下角 3秒 试试

楼主:
在sf里打杆没反应,当然,真实的也没反应

网友:
有可能接线接错了

网友A(2020-05-23):
控卖了吧

楼主(2020-11-20):
引用 网友A:
控卖了吧

还有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