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点违规但实在忍不住了

楼主(2019-10-27):
有用过MG996R这款舵机的吗? 这个帖子发在别的主题里没人理所以违规有可能也要试试
我最近在淘宝上买了两款舵机,MG5010和MG996R这两款舵机,回来后用一种简易舵机测试仪测试,但出现了问题,5010没有问题,996老是烧毁测试仪!其他的9g舵机和5010测试没有问题三种工作模式下都正常,用舵机测试仪也测试了无刷电机也没问题。但就是到996时老是烧!不知何故!

网友:
我都不测试,直接用,都是舵机烧

网友:
996是常用舵机啊,你说的情况没看懂,怎么个烧法,你又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bec电压是不是大于5.5

楼主:
就是用淘宝上那种蓝色的简易舵机测试仪,线路连接请放心,我是让测试仪的卖家指导着测试的!测电机和其他舵机都没问题!966R的工作电压是4.8-7.2  测试方法是用40A无刷电调,用3S锂电!按照指导连接的线路!卖测试仪的店家说,估计966里面有短路,而卖舵机的商家说,按逻辑不会烧测试仪,现在我已申请换货,但想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想问问用过这个舵机的盆友们,若果说工作电压高了烧舵机测试仪,那用天6A的板控和接受是不是也会烧接受,天6的接受也就4.2-6啊

网友:
你有几个996,是2个以上996测试都烧,还是1个就烧了,有可能是个例。不代表普遍,毕竟,996的确是很常用一款舵机。你在看下。我们也期待你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