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F4V3 pro加Ar Wing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INAV2.2.1固件,安装设置完成后,INAV configurater中显示飞机姿态正常,前后左右,俯仰、横滚姿态都正常。
但是,在平衡模式下,舵机动作有点乱套,把机头朝下或朝上时,飞控的舵机动作是横滚动作。把飞机横滚时,舵机动作是俯仰动作。
感觉就是把飞控板方向安装了90度的感觉.但软件中显示的状态又是正常的.
弄了两个小时了,没弄明白.

网友:
机翼类型选错了吧?

楼主:
机型没错,但好像是默认的飞翼混控不对,我把混控的横滚和俯仰对换就正常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型没错,但好像是默认的飞翼混控不对,我把混控的横滚和俯仰对换就正常了。

一样的,重新选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2-06):
混控的方向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10):
楼主能给个接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