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度的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9-10-27):
领飞600机架,动力4108 KV380,起飞重量3.4KG,大疆A2飞控,用起来还可以,悬停,操控还是不错的,在感度方面有一些困惑,调试了很多次,向前打杆会掉高,刹车也会飘,请问怎么调,求教!还有,图像有果冻,是不是换减震胶球?
附上感度配置图

网友A:
和我前几年玩的自制轻型-650除飞控不一样,其他配置基本一样,但我的机器比你的轻了足足700多克,那时候热衷DIY,笨重也不方便,现在自制机性能远远比不上商品机,心里不踏实,关键是怕摔啊;现在自制及我基本吃灰不玩了,好几架都拆了;600的多旋翼不能太重,不然感度不好调整,你查查飞控是否有轴距的选择,试试看~果冻除了与云台、相机本身性能有关外,载机的震动是罪为祸首,而载机的共振又涉及到很多方面,从设计的合理性、加工精度、平衡性能的调整、动力系统的校正、飞控感度的调整、螺旋桨的质量、飞行环境等等,需要自己去慢慢分析验证,去折腾,呵~~~我前几年折腾的够呛,不过也会学到很多的知识,这就是折腾的乐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前几年玩的自制轻型-650除飞控不一样,其他配置基本一样,但我的机器比你的轻了足足700多克,那时候热 ...

非常感谢你花费时间来做解答,的确重量是关系很大,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商品机靠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前几年玩的自制轻型-650除飞控不一样,其他配置基本一样,但我的机器比你的轻了足足700多克,那时候热 ...

对了,忘记问了,您当时使用的电池是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记问了,您当时使用的电池是多大呢?

6S5000mah

楼主:
最长能飞多少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长能飞多少分钟?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908&extra=,我这650主板用的玻纤板,如果用碳板会更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908&extra=,我这650主板用的玻纤板,如果用碳板 ...

的确是这样,不错的

网友B: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我自己组的飞机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我自己组的飞机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能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