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改尾无刷

楼主(2019-10-27):
我用的好盈天行者40a作尾无刷电调刷bl尾电机固件,飞越2206尾电机,k8陀螺仪,参考了外过作者的方法试飞成功

网友A:
,大神可翻译一下中文吗?谢谢!

网友A:
楼主刷固件可详细说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可翻译一下中文吗?谢谢!

图片用微信扫一扫翻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固件可详细说一下嘛?

论坛有刷电调的详细教程,百度搜索刷电调也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谢谢!

网友A(2019-12-25):
你好大神,我伟力也913值机,尾无刷电机,启动,尾电机先启动。你改的尾电机先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神,我伟力也913值机,尾无刷电机,启动,尾电机先启动。你改的尾电机先启动吗?

我的不会自己启动,要移动机身或者手动打一下舵,你刷blheli尾电机程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会自己启动,要移动机身或者手动打一下舵,你刷blheli尾电机程序了吗

是网上买的成品主尾无刷套件。

网友:
尾巴能定住,急停会稍微甩下尾,应该还能调优,最重要的一点是尾巴CCW必须设为0,这样电机不会正反转切换,否则尾巴会fail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知道  还能不能飞3d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不知道  还能不能飞3d  效果怎么样

改天准备个敢死机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准备个敢死机搞一下

咸鱼收个450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会自己启动,要移动机身或者手动打一下舵,你刷blheli尾电机程序了吗

我的middle设为1528电机自动启动,逆时针旋转急停会稍微甩下尾,其他都没问题,楼主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工翻译,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KBAR无刷尾电机(伟力K120和华科尔master CP模式)
KBAR + Brushless tail ...

感谢感谢!软件翻译一直翻不好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D:
人工翻译,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KBAR无刷尾电机(伟力K120和华科尔master CP模式)
KBAR + Brushless tail ...

就佩服你这样的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