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御的电机组一台缩小版的m600

楼主(2019-10-27):
嗯,,,,,暂时就叫m300吧(手动滑稽),机体采用3d打印+碳管+滚花螺母组成,动力御电机,好盈30a电调,pix飞控,其他装一步看一步
先上部分鸡架

上下板,六个机臂,折叠件,起落架,乱七八糟的,电机已经装好

好盈的穿越机30a电调,刚好装在电机坐里面,

折叠件,这个折叠件和m600一样,伞折,上面一个卡扣。

一个机臂,哈哈,其实飞机已经装好了,已经飞过了,现在拆开从新布线,在给电机加 led航灯,更加逼真。

楼主:
每个电机底下装3个ws2812led通过编程,可以显示飞机当前状态,

网友A:
迷你六轴,会玩,中心板强度够吗

楼主:
给中心板预留的孔位装上滚花螺母,3d打印不像cnc可以直接拧螺丝, 所有装螺丝的地方都要装滚花螺母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机底下装3个ws2812led通过编程,可以显示飞机当前状态,

  御 马达 确实 便宜 (7.5元 一个)
这个 马达 不可能 30A 电流,用 15A 电调吧。

为何不用 碳纤板做 中心板 呢 ??强度好于 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六轴,会玩,中心板强度够吗

够的,本来起飞重量就1KG左右,不挂重载

楼主:
感谢支持,会一边做一边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御 马达 确实 便宜 (7.5元 一个)
这个 马达 不可能 30A 电流,用 15A 电调吧。

手头有四个以前玩穿越的30A电调 就在买了两个刚好用上了,就不用再买了
关于中心板,其实碳板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3D打印的就好在,随时可以修改图纸,随时打印,不用等快递,

楼主:
经过周末一天的努力,终于有点样子了,嘻嘻,小板凳

楼主:
这是飞控板和分电板特写,最底下的是分电板,中间是一个f3飞控,上面大的是pix,这个f3飞控主要用处就是和遥控器sbus信号并联,然后通过编程去控制LED,因为ws2812需要写程序来控制,嗯,,,想起自己那三脚猫的C语言,再想想还要打板,调试,想想就头大,刚好找到以前玩穿越机的飞控,就用它控制,刚好。

楼主:
看这一堆线头大不,强迫症看了实在受不了
啊哈哈,还是要在想办法美化布线

楼主:
昨晚把灯装好了,用f3控制,准备并到sbus接收机上,读取飞控模式,对应不同的闪灯模式

网友:
狠人,这个可以

网友C:
坐等更新,效果好可以上碳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更新,效果好可以上碳板了

哈哈,有人组团的话可以考虑cnc一批,

网友:
好强大  楼主我先预定一套啊qq1334990456

网友D:
楼主我感觉可以玩一玩大疆S1000的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感觉可以玩一玩大疆S1000的魔板

感谢支持,最近几天在外面出差没时间搞,等回去继续搞,这个现在还是半成品就不搞出来祸害莫有了,等我测试稳定之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么小的轴距没必要做8轴,最近出了御迷你,我现在坐等收二手电机,然后在做一个更小的六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最近几天在外面出差没时间搞,等回去继续搞,这个现在还是半成品就不搞出来祸害莫有了,等我测 ...

哈哈 做一个8轴放家里摆着看也挺过瘾的 我先预定一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