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RUNCAM 雨燕那该死的OSD关掉?

楼主(2019-10-27):
如题,固定翼FPV上,雨燕那该死的OSD除了干扰视线外,毫无意义。

网友A:
让控制模块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控制模块消失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控制板  长按向上

楼主:
还得买个调参板?买个电视机回来发现原来没买遥控器的感觉.

楼主:
runcam那个控制板就几个电阻啊,谁知道阻值分别是多少?自己焊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下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uncam那个控制板就几个电阻啊,谁知道阻值分别是多少?自己焊个就行了.

我之前买的runcam就是没带OSD控制板,然后查了下资料,自己用万能表配合电位器关闭了这个该死的OSD界面。
阻值如图:

确认:45K
左:27K
上:15K
右:6.8K
下:0K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的runcam就是没带OSD控制板,然后查了下资料,自己用万能表配合电位器关闭了这个该死的OSD界面。 ...

虽然晚了点,已经买了。还是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osd界面?

网友:
嗯?正准备买的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