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pl6充电器出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0-27):
求助求助pl6充电器充电电流大于5A就冒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问题??用电池做电源又没事。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挂了,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模块里面是AC-DC,里面有个小芯片,那个东西估计挂了,然后你功率大了就报错,跟汽车发动机一样,点火线圈有问题慢慢开可以,一脚地板油就缺缸了。

网友B:
证明你原来的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挂了,换个电源就好了

今晚去换个电源试试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证明你原来的电源功率不够

谢谢,晚上试试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