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d10遥控无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10-28):
遥控器卡在这个界面了,退出不了,也设置不了。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拔电池吧

网友:
应该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电池吧

没用,可以开关机,但是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B:
不行就重新刷机了,原厂固件开源固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重新刷机了,原厂固件开源固件都有。

只能这样了,可惜里面存储的调试参数几年没动过了,需要重新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了,可惜里面存储的调试参数几年没动过了,需要重新调试。

如果你是刷过机的可以把模型参数复制出来,如果是原厂固件就不行了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里面的接线乱了,重新插拔后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