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接驱动螺旋桨和齿轮箱驱动的测试

楼主(2019-10-28):
测试了两种外转子无刷电机 一种是大疆飞机上拆下来的2312,扭矩很大,KV值900多,还有就是2006,KV值比较高,
前者的变速箱是2:1,后者转速高,扭力小,变速箱是3:1

这个是临时搭建的测试台 ,电源是2S电池,接一个7805给转速测量模块供电,测速光栅装在输出轴上,一圈输出20个脉冲

2312 直接驱动  空载最大转速6300 电流0.5A ,螺旋桨入水后转速减少数百转 电流1.2A
     齿轮减速  空载转速 2905电流0.4        螺旋桨入水后转速减少数十转 电流0.6A
--------------------------------------------------------------------------
2006  直接驱动 空载转速13000 电流0.5A ,螺旋桨入水后转速减少3千转 电流超过2A
      齿轮减速 空载转速3800  电流0.5    螺旋桨入水后转速减少数十转 电流0.7A

网友A:
问一下楼主,2006的动平衡怎么样??,看起来转子是铃铛那种铁皮,是不是一撞就歪

网友B:
LZ,实验是用多大的浆?

网友C:
2006哪里买的,可否提供一下店铺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实验是用多大的浆?

34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6哪里买的,可否提供一下店铺关键字

"金色传说",收藏已久,就是好像有人说动平衡稀巴烂……一直问人不得回答,好像转子很脆弱,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2006的动平衡怎么样??,看起来转子是铃铛那种铁皮,是不是一撞就歪

转子是铝合金 有1mm厚 表面镀成亮闪闪的 看起来很俗气廉价

网友D:
很好的技术贴,给模友们提供了技术参数。

楼主,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测下其他无刷电机,或者380  540  550 这些有刷电机的参数,毕竟,在船模上普遍使用的电机型号,有刷无刷,加起来也就10个以内。特别是有刷电机,还是站占到多数。另外,就是不同的桨叶,也对转速,扭力,电流有影响。
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6哪里买的,可否提供一下店铺关键字

可以,站内短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技术贴,给模友们提供了技术参数。

楼主,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测下其他无刷电机,或者380  540   ...

好的 你的建议很好

网友:
通过这个实验 再次充分证实了能量守恒定律 同时充分说明了变速箱的功能就是降速提高扭力 提速降低扭力

网友B:
LZ,这两款电机你对比下做工,大疆的2312,跟2006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
很认真的实验,帮顶,要是再有推力测试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两款电机你对比下做工,大疆的2312,跟2006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是的 差别很大

网友:
推力差别有多大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是铝合金 有1mm厚 表面镀成亮闪闪的 看起来很俗气廉价

转子只能是低碳钢,要导磁,铝合金不行的。另外对于永磁同步电机,空负载比在0.8-0.9之间是比较合适,就是负载转速除以空载转速,这时电机处于高效率输出区间,功率大,效率高,从你的试验来看,加减速的必要不大,电机本身的扭矩已经足够了

网友E:
缺少推力数据,所以实验没有意义!

网友F(2020-07-03):
引用 网友E:
缺少推力数据,所以实验没有意义!

螺旋桨的推力是否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的排水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Z,这两款电机你对比下做工,大疆的2312,跟2006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这两款电机,价格相差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款电机,价格相差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吧。

用大疆的2312做动力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旋桨的推力是否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的排水量呢

有道理

网友:
高端,小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