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wing飞控实现直升机自动悬停~返航~甚至远航

楼主(2019-10-28):
f405wing飞控一直以来口碑相当不错,但是硬件的设计初衷是用于固定翼的远航。
这次在网站上能下载直升机固件,正好用来测试一下很久以前的疯狂想法,直升机远航。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技术实现方案,试验都在郊区农田上飞行,其他都不在讨论范围内。至于提到的安全性啊、合法性啊,我都提到了,在农田上飞行,高度不超过120米。

拿到飞控,先焊接好插针。

刷上固件

我在这里画了一张简单的接线图

接线图说明都在图片上了,在这里强调一些飞控的供电方式,舵机的供电一定要和飞控供电分离开来。
就是说舵机单独供电。

直升机飞行的视频

这里有zhangsir的帖子,里面有更具体的接线方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楼主:
飞机用飞越450改的,改成480,尾桨用的500直升机的尾桨

网友A:
唯一想吐槽的就是。。。画质。。。画质。。。画质。。。这画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想吐槽的就是。。。画质。。。画质。。。画质。。。这画质。。。

用的廉价摄像机,廉价云台,因此画质就这么垃圾了

网友B:
最后怎么抖了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想吐槽的就是。。。画质。。。画质。。。画质。。。这画质。。。

又不是傻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抖了会,

因为用了廉价的云台啊

网友:
云台怎么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廉价摄像机,廉价云台,因此画质就这么垃圾了

云台还可以。。比较稳了。。没明显的果冻,就是摄像头不行。

网友C:
这个便宜云台怎样控制?

网友D:
BN280是不带罗盘(地磁)的,lz用的是飞控的罗盘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廉价摄像机,廉价云台,因此画质就这么垃圾了

有大片 绿色 农田 不错 不错 。。

10:01分 的时候,应该 往下 俯冲 再 拉起,

以便评估云台的效果,感觉云台老是是斜的,
画面 的 水平基线 要么左倾、要么右倾

楼主:
引用 网友D:
BN280是不带罗盘(地磁)的,lz用的是飞控的罗盘么?

这块飞控没有地磁模块的,需要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大片 绿色 农田 不错 不错 。。

云台垃圾,买个好一点的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便宜云台怎样控制?

买一块单片机,网上有控制程序,自己烧,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F:
焊接技术不错,,我最近换鼠标微动把一个焊头烧的焊不了了,可能是毁了

网友G:
厉害,这声音听着就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技术不错,,我最近换鼠标微动把一个焊头烧的焊不了了,可能是毁了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呀,焊坏了多少东西啊,慢慢把技术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这声音听着就震撼

录像机太垃圾了,否则声音还要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大片 绿色 农田 不错 不错 。。

影片一共长七分钟,哪里来的十分钟?

网友H:
楼主。远距离用哪些设备

楼主:
可以用自动航线,关了遥控器自己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远距离用哪些设备

或者用43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呀,焊坏了多少东西啊,慢慢把技术练好了。

烙铁焊头烧黑了咋处理有好办法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自动航线,关了遥控器自己飞行

建议:D10控莫用兼容接收、莫用10通的那款接收,建议换更好的控。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切记切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烙铁焊头烧黑了咋处理有好办法吗?

找个新的钢丝清洁球,加热状态时往里面戳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D10控莫用兼容接收、莫用10通的那款接收,建议换更好的控。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切记切记!

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已经够用了,2012年入魔,一直用华科尔的控飞直升机,那时候用的控是2801pro,现在换成d10,这个控好像没失控过。
但是这也因人而异,估计我人品好,没遇到失控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焊头烧黑了咋处理有好办法吗?

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影片一共长七分钟,哪里来的十分钟?

你 画面 左上角  的 时间标签啊
10点 01分 这个时间:下面 大片绿色

你应该 俯冲 一下 再拉起 评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 画面 左上角  的 时间标签啊
10点 01分 这个时间:下面 大片绿色

好建议啊,我打算用acro模式飞fpv,做穿越机做不出来的动作,俯冲,倒飞,哈哈

网友J:
弄这么重是嘛也用对碳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弄这么重是嘛也用对碳讲呀

不重,两块电池能悬停25分钟呢,直升机就是那么能飞

网友F:
刮完很快又氧化黑了,沾松香和焊锡膏都不行,是不是开的430度温度太高了?是刀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个新的钢丝清洁球,加热状态时往里面戳戳。

好,下次用试试这个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刮完很快又氧化黑了,沾松香和焊锡膏都不行,是不是开的430度温度太高了?是刀口的

网上十元买一个焊锡头,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十元买一个焊锡头,就解决问题了

哈哈,,一搜确实,10来元还包邮,各种形状的买了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搜确实,10来元还包邮,各种形状的买了三,

还要买好一点的焊锡丝

网友K:
玩得高级,玩得high,顶!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得高级,玩得high,顶!

共同爱好,飞机上的配件都是便宜货,用来测试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电调信号线接哪儿?

网友L(2020-02-25):
牛,第一次看到直升机fpv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牛,第一次看到直升机fpv

远航有风险

网友M:
电流计没用上吗?电调是不是画错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流计没用上吗?电调是不是画错位置了

这玩意好像自己带电流计吧?好久了,我自己都忘记了

网友:
这飞控用来飞固定翼,实在是太爽了。接线超简单,刷了apm固件,上手难度0

网友(2020-04-21):
这画面真稳啊,不亚于四轴了

网友N:
这画质略惨哈哈 你编码格式好像有问题 导致视频看着比较次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画质略惨哈哈 你编码格式好像有问题 导致视频看着比较次

我买了一个垃圾摄像机,所以画质很差

网友O(2021-07-05):
等这礼拜六再用TX18S玩一次KDS360/K8,就换765。
765刷完固件连上QGC,界面感觉怪怪的,装机界面只是参数没有机型图案,
连MP,飞行模式又全是空白,总是有问题,改天挨个截图发个帖求教一下各位大佬吧

网友P(2022-01-11):
兄弟 F4飞控 具体的Servo output设置 遥控器设置 能请教下怎么设置的吗

楼主(2022-10-10):
引用 网友P:
兄弟 F4飞控 具体的Servo output设置 遥控器设置 能请教下怎么设置的吗

好久没看这个论坛了,接线图已经放在第一页了,你看一下,有问题可以回复,舵机是单独供电的,不能用飞控上的电源,自己买一个ubec模块,单独给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等这礼拜六再用TX18S玩一次KDS360/K8,就换765。
765刷完固件连上QGC,界面感觉怪怪的,装机界面只是参数 ...

好久没看论坛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看论坛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后来没再刷过,直机都好久没玩了,平常闲了也就飞飞涵道,现在飞行次数也少了,事太多,哈哈

网友Q(2023-02-18):
锁尾用电机的如何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Q:
锁尾用电机的如何走线

有个锁尾的选项的,可以选舵机还是电机

网友:
如果加上rtk或许会定的更稳

网友Q:
用的黑羊接收机,用电机锁尾的。如果S1 S2 用来主电机电调,和锁尾电调,信号线。余下十字盘三个舵机信号线插在什么地方。谢谢哦,网上搜好几天了,也没有找到一个教程。麻烦您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想吐槽的就是。。。画质。。。画质。。。画质。。。这画质。。。

防抖还是可以的……那个年代做这样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的黑羊接收机,用电机锁尾的。如果S1 S2 用来主电机电调,和锁尾电调,信号线。余下十字盘三个舵机信号线 ...

我发的帖子,第三张图有详细说明,尾舵机改成尾部的电调就可以了,地面站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的黑羊接收机,用电机锁尾的。如果S1 S2 用来主电机电调,和锁尾电调,信号线。余下十字盘三个舵机信号线 ...

我刷的是pixhawk固件,不是inav,如果用inav,需要自己写混控的。inav的官方说支持直升机,但是作者自己也没实验过

网友R(2023-05-01):
老哥你用的那款电调,用铂金v4行不行,还需要用电调自带的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哥你用的那款电调,用铂金v4行不行,还需要用电调自带的定速吗

我们都用电调定速的功能,飞控没有定速功能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们都用电调定速的功能,飞控没有定速功能

,像帖子里这么搞,推荐用哪一款电调,飞控是MATKE f405 wte

楼主:
引用 网友R:
,像帖子里这么搞,推荐用哪一款电调,飞控是MATKE f405 wte

我用的铂金40安,自己刷直升机bl固件。如果你不会刷固件,可以买直升机专用的定速电调,只要带定速功能的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铂金40安,自己刷直升机bl固件。如果你不会刷固件,可以买直升机专用的定速电调,只要带定速功能的 ...

铂金本来就自带定速了你还给他刷固件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R:
铂金本来就自带定速了你还给他刷固件干嘛……

铂金电调要在80%的油门才能定速,我刷的bl固件,只要很低的油门就能定速,为了增加直升机续航,我不喜欢电机全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