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ini能当穿越机用嘛,用7.2v电压2400mah电池

楼主(2019-10-28):
群里看见的,据闻这台机10.30发布。现在从图片来看有这些重磅参数:1、低于250克起飞重量

2、电池电压只需要7.2v!就是2s,spark可是3s,电压低电池容量就可以更高了
3、电池容量2400mah不清楚用的什么电芯,如果用索尼VT6C估计可以去到3000mah容量,用三洋最大容量的估计可以去到3300,不过估计会太重。
4、自带充电管家和包装盒
5、续航看齐20分钟
6、一定是有4k视频的。下面看图:

网友A:
“就是2s,spark可是3s,电压低电池容量就可以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2s,spark可是3s,电压低电池容量就可以更高了”???

我只是简单说的。意思是,电压降低,本来要3s电池,现在2s就可以,那多出来的1s重量可以分给两个2s来增加容量,什么时候能1s起飞的话,估计可以做到5000mah甚至8000mah充电宝水平了。

或者您也可以换个思维:
最早的充电宝用2s降压而来(因为效率最高)所以当时充电宝厚度很大容量只有3000-5000
后来充电宝用1s升压后,容量迅速达到8000-20000了。

网友:
高清谍照 能飞3d动作一定买一个!

网友:
估计价格不会太便宜

网友B:
同样的玩法。。。。买个大疆的钱用来玩航模能爽死。。。手上2台大疆出掉了,无爱

网友:
价格合适的话,都想入坑一台了

网友:
便宜好上手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能上高压会用低压?用2s是无奈之举吧

网友C:
穿越机 应该 力图 便宜 。看俺的 40分钟 续航能力 380元 搞定。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平稳升空、无需机架、超级便宜(附参数) ...23

网友:
大疆作穿越机没有动作,摔机损失好大

网友:
穿越现在还是有很专业的,就是这个4K,可能还没大疆这么好

网友D:
为什么取消前面的双目?? 难不成价格超级便宜? 或者是为穿越而生?

网友:
然而3s1000mah和2s1500mah的总能量并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说的。意思是,电压降低,本来要3s电池,现在2s就可以,那多出来的1s重量可以分给两个2s来增加 ...

电池的容量看的是瓦时数,不是毫安数,概念要分清出,同样的瓦时数可以做3s1600mah,也可以做2s 2400mah,也可以做1s 4800mah,电池总容量是一样的,一般来说电压高,相同功率电流小,造成的热损耗也小,效率略高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取消前面的双目?? 难不成价格超级便宜? 或者是为穿越而生?

双目还在啊,2000多,有手表了,还要啥自行车……
晓:鞭尸!
御air: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网友:
迷你开卖了???

网友:
人家还没发布的机子怎么拿到的?真是神通广大

网友:
电池电压只需要7.2v!就是2s,spark可是3s,电压低电池容量就可以更高了!!兄弟,你这话有毛病啊,原因上面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电压越高损耗是越小的!效率就会越高的。小机机不用3S而用2S是因为本身工作电流小,低电压下工作损耗就已经很小了,电压降低一倍工作电流就会增加一倍,线路发热损耗是跟电流平方成正比的,你用欧姆定律想想看,设计时是尽量电压高还是尽量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 应该 力图 便宜 。看俺的 40分钟 续航能力 380元 搞定。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 ...

牛,你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目还在啊,2000多,有手表了,还要啥自行车……
晓:鞭尸!
御air: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000必买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 应该 力图 便宜 。看俺的 40分钟 续航能力 380元 搞定。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 ...

看过你的机器了,便宜是好,但除了便宜,就没其他了,40分钟续航?那你出行时用背包行吗?出去玩能经常带着吗?
功能不同,所以没有可比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玩法。。。。买个大疆的钱用来玩航模能爽死。。。手上2台大疆出掉了,无爱

两千来块钱你怎么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千来块钱你怎么玩穿越。。

关键是,穿越炸机率极高一下午可以坏三台机。大疆的东西我从精灵3s至spark都只是坏了桨叶而已,保值率十分高。再说了,穿越和航拍真的是两码事。一个是飞行体验一个是上帝视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千来块钱你怎么玩穿越。。

我卖的是御2,不够玩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卖的是御2,不够玩吗

我的意思是穿越机2000块钱貌似连肥鲨眼镜都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穿越机2000块钱貌似连肥鲨眼镜都买不了

那是,不过航模那些我都已经有了,万元买穿越机买fpv固定翼可以买到爽死

网友:
wifi图传延时是硬伤啊,传说中是wifi图传,那就没法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说的。意思是,电压降低,本来要3s电池,现在2s就可以,那多出来的1s重量可以分给两个2s来增加 ...

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电池要算的是能量不是容量;WH不是AH
另外要算效率,所有的航模都往高压走提高效率;
低压要同功率必然损耗大;

您的意思是特斯拉用100串,用1S不是更好,容量翻100倍,续航提高100倍?
为什么远距离输电要用高压,因为低压线损非常严重;模型也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说的。意思是,电压降低,本来要3s电池,现在2s就可以,那多出来的1s重量可以分给两个2s来增加 ...

为什么充电宝从降压改为升压
那是因为串联充电太麻烦了,成本很高;
2S降压充电宝的放电效率秒1S的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充电宝从降压改为升压
那是因为串联充电太麻烦了,成本很高;
2S降压充电宝的放电效率秒1S的充电宝 ...

给群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充电宝从降压改为升压
那是因为串联充电太麻烦了,成本很高;
2S降压充电宝的放电效率秒1S的充电宝 ...

成本高是主因,但便携性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无法忽略
在1s充电宝不停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存在2s秒1s的了,因为2s没有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电池要算的是能量不是容量;WH不是AH
另外要算效率,所有的航模都往高压走提高效率; ...

那好,我问你为何所有航模都走高压提高效率,大疆反其道行之?
另外,你有你的观点,请别说别人错,技术讨论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有方向的不同。

网友:
2s是因为dji要用18650降低成本

网友:
图传延迟170ms, 和树莓派相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我问你为何所有航模都走高压提高效率,大疆反其道行之?
另外,你有你的观点,请别说别人错,技术 ...

不,楼主你的技术观点的确是错的,一个容量要看瓦时,不能只看mah,楼主忽略了电压。然后电路原理决定了高压效率肯定是高的,这是为什么输电线都是KV级的高压,也不存在说2S不能快充这样的理论。不是技术方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我问你为何所有航模都走高压提高效率,大疆反其道行之?
另外,你有你的观点,请别说别人错,技术 ...

大疆用2S还是为了减重,小电池,3s的同瓦时的要比2S的重,包装啊,结构啊,会复杂一点就重一点。体积也大一些。

网友H:
摄像头可以扩展到20度,运动模式最大速度13m/s,还可以加桨保护罩,其实当穿越机也是可以的,不过官方数据表示图传延迟在170-240ms,这个相对穿越机来说延迟是挺大了的,静候详细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