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机的螺纹一样正常吗

楼主(2019-10-28):
刚买的套机,四个电机的螺纹都一样,拧紧的方向一样,这样是不是正常的,以前玩的都是两正两反,是我见的少还是卖家弄错了呢

楼主:
买的是mark4hd套机

网友:
正常啊,现在都是防松,不会掉的

网友A:
两正两反应该是两三年前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正两反应该是两三年前的设计了

谢谢,我孤漏寡闻了

网友B:
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搞成一样的。正反设计本身更好。

网友C:
高清套机?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清套机?好爽!

焊功不行,选套机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搞成一样的。正反设计本身更好。

第一是防松螺母足够给力 不会松
第二如果仅仅依靠螺旋桨旋转来实现自紧 在穿越机这种电机频繁加速刹车加速刹车的运动中 自紧根本没有用 一刹车就松了
第三正反螺纹的电机意味着准备备件的时候要准备两套 比赛中换备件的时候也要分清楚正反 非常耽误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是防松螺母足够给力 不会松
第二如果仅仅依靠螺旋桨旋转来实现自紧 在穿越机这种电机频繁加速刹车加 ...

同样条件、同样速率的加减速,加速扭矩大于减速,因此应该使用自紧的螺纹。
使用同样螺母锁紧,桨叶发生磕碰后自紧螺纹更不容易使螺母松动。
分清一个电机正反只需几秒,而为了竞赛稍加练习或进行标记则能进一步缩短所需要的时间。我不认为维修的时候需要争取几秒钟的时间。真正争分夺秒的时候应该是直接更换备机吧。

螺母足够给力说明厂家可以全部生产正螺纹电机降低成本而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全部使用正螺纹减少备件数量能让参赛选手节省花费。这些都不影响正反螺纹本身更好的结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条件、同样速率的加减速,加速扭矩大于减速,因此应该使用自紧的螺纹。
使用同样螺母锁紧,桨叶发生 ...

用正反螺母你飞机一直飞是没事,但掉地上想用反乌龟模式把飞机正过来,这时候这自紧螺丝就变自松螺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正反螺母你飞机一直飞是没事,但掉地上想用反乌龟模式把飞机正过来,这时候这自紧螺丝就变自松螺丝了

如果喜欢反乌龟可以把螺纹方向换过来。然而换过来也是2正2反。

网友:
楼主多久没玩飞机了只要电机有防滑上盖,自锁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条件、同样速率的加减速,加速扭矩大于减速,因此应该使用自紧的螺纹。
使用同样螺母锁紧,桨叶发生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正反螺母你飞机一直飞是没事,但掉地上想用反乌龟模式把飞机正过来,这时候这自紧螺丝就变自松螺丝了

对,我的两正两反的,一次反乌龟桨松了,再飞射了……
现在关掉反乌龟了,不敢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我的两正两反的,一次反乌龟桨松了,再飞射了……
现在关掉反乌龟了,不敢再用了……

是的,都是经验教训啊,现在我只买高的带自锁的正牙螺帽了,省得电机每次还得买正反两种备着。

网友:
还是习惯两正两反,心里才有底,四个同向总是担心射桨

网友(2020-07-05):
还是习惯两正两反,心里才有底,四个同向总是担心射桨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条件、同样速率的加减速,加速扭矩大于减速,因此应该使用自紧的螺纹。
使用同样螺母锁紧,桨叶发生 ...

没错,只有一个方向的话,炸机桨叶撞在某处,螺帽容易丢,我只能多备一些螺帽,区分正反的就不会这样。

网友:
不正常,厂家把不正常的事,变成正常的,我们能说什么?

网友G:
市场给垄断了,我们只能接受。每次装桨都是场噩梦。

网友H:
全正螺纹对正常飞没碰撞的没影响,但飞赛道经常几次碰撞后1抽油门桨就飞了,亲试飞不见不知多小螺母了。但现在好的电机都只有正螺纹没办法。。

网友I:
全正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分正反好备件了。

网友J(2020-10-11):
防松螺母加正反螺纹不是更好吗。

网友K:
能锁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