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充电器的充电不平衡如何处理弥䃼?

楼主(2019-10-29):
本人先后买了两个B3充电器,轻信其有“平衡”充电作用。直到多组7.4电池“报销”后,才发现它大多情况下给二个18650串连电池组充电后的电压并没有达成“平𧗽”效果,会异致充电不足的其一电池易过放而“早逝”。那么有什么办法弥补呢?

网友:
用其他好一点的充电器再充一下。

网友:
换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不行

网友:
B3的原理是同一个变压器的三个绕组输出三路约5V电压,经三片TP4056(可能型号略有差异)之类的充电芯片分别给三节电池充电,其实基本相当于三个独立的充电器,平衡性一般可以的,就看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把有问题的芯片换掉。

网友:
换个充电器

网友:
估计是玩具船,对电池要求不高,凑活用吧。

网友:
你电池不行

网友A:
两电池的内阻不一致,导致串冲一节高一节低。再高级的充电器都解决不了这毛病。换品牌锂电,别用垃圾电池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后来买了个4.2v充电器,拆开电池,对那个调皮的家伙开小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后来买了个4.2v充电器,拆开电池,对那个调皮的家伙开小灶!

最实在!很实用!

楼主:
我是用3P母头,将其三根电线分接二个“小白”接头;补充电的4.2V充电器选用万能手机电池充电器。这种手机电池充电器的好处(优点)在于_自动识别锂电池的极性,防反接失误,另一方面是具有涓流、脉冲的充电方式,益于修复性。
这样能最大程度上防电芯因过放而损害或“自锁”;充分发挥电芯的潜能。(欢迎评说,接受不同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电池的内阻不一致,导致串冲一节高一节低。再高级的充电器都解决不了这毛病。换品牌锂电,别用垃圾电池了 ...

理论上说明了问题的原因之一。

楼主:
出现问题后,科学地找出原因才能较好的寻求到解决方案。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

网友:
主要是电池内阻相差太大造成的,一个内阻太大,导致不平衡。另外,充电器,最好使用好一点的具备平衡冲功能的充电器,100元以下充电器,说实话,效果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