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版飞机大家都是怎么固定起落架的

楼主(2019-10-29):
像这种飞机大家都是怎么固定起落架的

网友A:
KT板的起落架,那是什么,好吃吗?

KT板最好的起落架,起飞就是手,降落就是地上的草。
我过去是用这样的,但很少用。

网友:
同问,一开始飞没胆手抛(不会),所以想装起落架,但是总是装不好,每次都是会自己转弯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不用起落架。

网友B:
。。。。。。非常简单

网友:
前面装起落架,后面装滑撬

网友:
懒得装就起飞手抛,降落手接

网友:
手抛手接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成品机,用两根2mm的碳杆交叉穿过机身固定,下面装轮子。找不到合适的配件用钢丝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成品机,用两根2mm的碳杆交叉穿过机身固定,下面装轮子。找不到合适的配件用钢丝也行。

谢谢,主要我这是四五百克比较重,不是轻型3P

楼主:
哈哈  不会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

厉害厉害,是个好办法,看你开角有点小啊,可以在垫个木片或者塑料片保护翼面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的起落架,那是什么,好吃吗?

冬天找不到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我这是四五百克比较重,不是轻型3P

其实是一样的,主要是kt板强度问题吧?你可以在两面用塑料卡片加强。包括所有受力点都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