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2cm翼展迷你飞翼

楼主(2019-10-29):
昨天做的迷你飞翼,今天试飞了一下,总结一下性能吧,低速性能并不优秀,舵面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高速情况下又特别贼,特别灵活,应该是飞翼的通病吧。听说可以通过调整油门曲线解决。总结就是制作简单,耐炸,修复简单,感觉挺好飞的,60油门拎着一提就起飞了。
下面是参数:
翼展42cm
起飞重量100g左右,
配置:
1306无刷电机
4045二叶桨
4.3g舵机两个
500mah电池
dsm2接收机
25mw迷你图传
试飞视频如下,33s后为dvr视频

楼主:
补上细节图供各位参考

网友A:
这电池穿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穿越机的?

不是,是普通的2S动力电池,500mah,放电约30C左右吧

网友B:
楼主这手艺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手艺杠杠的!

过奖了,我这不过是粗制滥造

网友C:
桨可以换乾丰5030,另外操纵太过灵敏 可以设置下舵量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可以换乾丰5030,另外操纵太过灵敏 可以设置下舵量曲线。

我换过5035桨,反扭太大了

网友(2020-02-02):
这样的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