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双接收

楼主(2019-10-29):
在朋友哪里收到几块rx5818(V1.4)模块

搜索论坛发现开源双接收,于是试着搞了一下发现这个模块和项目完全兼容

左边图片为rx5808右边为5818开盖后的样子,
自己弄一套双接收的东西才170左右
arduino nano   12
0.96寸屏幕    11
5818模块(两个)60包邮
七寸显示屏(80闲鱼全新倒车显示器)
还有4066选择模块加四个电阻
供电的话显示器有降压模块直接找了个5V点供电,目前没啥问题,也可以加降压模块(但是为了省钱就没加)还有3个按钮

楼主:
过几天再发教程

网友A:
双接受收有啥优点?

网友:
期待教程,另这两个接收模块哪个效果更好些?

网友:
现在还有双接收板子???淘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接受收有啥优点?

双接收,实际上还是只有一个接收在工作,系统比较两个模块的rssi值,然后让信号好的输出信号,一般是一个接定向天线一个是蘑菇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接收,实际上还是只有一个接收在工作,系统比较两个模块的rssi值,然后让信号好的输出信号,一般是一个 ...

嗯,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