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00x

楼主(2019-10-29):
收点配件,还有大佬分享一下有啥配件可以通用的。我看上面有和250通用的

网友A:
我在纠结x300和470
老哥有啥建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纠结x300和470
老哥有啥建议么

都买 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买 嘿嘿

钱包吃不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钱包吃不消呢

网友C:
球头扣,dfc臂通用,尾巴那坨和470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头扣,dfc臂通用,尾巴那坨和470通用

哥们,方便拍一下你飞机的侧面吗,我想看看大齿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点,那个大齿盘和电机齿链接那还有大齿盘的位置间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点,那个大齿盘和电机齿链接那还有大齿盘的位置间隙。

现在飞机没在手边,300x主轴要稍微磨短点不然主轴会上下串动,另外建议重调下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我第一次炸这个就是飞扫齿了。。。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C:
现在飞机没在手边,300x主轴要稍微磨短点不然主轴会上下串动,另外建议重调下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我第一 ...

最近小区一直飞300x,真香,主轴的确是有点长,我在最下面加了个垫圈,松动问题可缓解,请问老司机,后波箱换金属的问题,我也有470L,看了你说的,我对比了一下,觉得470的屁股是大一点点的,可能替换不了?我的470是轴传金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