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dig驱动软件下载(升级F4飞控固件用)

楼主(2019-10-2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y0d57AMNhW1Qa-Vq7_KiQ
提取码:hdzv
【方法】按下飞控Boot然后插USB,打开软件安装该驱动。
【温馨提示】不要乱刷其他端口的驱动,免得鼠标键盘失灵,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端口卸载错误的驱动

网友A:
前排先拿下,明天试试,我的电脑能调参,刷固件就串口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先拿下,明天试试,我的电脑能调参,刷固件就串口失败

要按boot再插电脑

网友(2020-01-03):
我做几个f4飞控用这个固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