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不同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0-30):
地面站软件里都是同步的,遥控推油门就不行了只有一个电机转,油门到40%才全部转起来,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没反应,f3飞控好盈乐天15a电调

网友A:
有同样问题,不过可能我的是推到5%就都转起来了

网友:
看看飞控输出接口输出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是电调问题,不一样就是飞控问题。

网友B:
看行程和水平面校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行程和水平面校准是不是有问题

油门行程都不连飞控单独校准过,还是没用总有一个电机先转40%油门剩下的才全部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样问题,不过可能我的是推到5%就都转起来了

你这个不算大问题,我这个就很夸张了其中一个电机先转另外三个要40%油门才转

网友C:
四个桨都转起来之后,油门慢慢收回来,也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桨都转起来之后,油门慢慢收回来,也是这种情况吗?

应该和水平的关系不大,油门降下来还是会有电机在油门30%的时候停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都不连飞控单独校准过,还是没用总有一个电机先转40%油门剩下的才全部转起来

水平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面怎么样?

水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没问题

那我就不懂了,请教高人吧sorry

网友D:
電調协议是否onesho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調协议是否oneshot ?

嗯,电调设置的是oneshot125

网友:
要調最小油門

网友D:
你可以常試調到11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常試調到1150以上

可以了,兄弟谢谢你

网友:
不用客氣。

网友:
我是亚拓MR25X穿越机,电机也是不同步,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可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