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荣耀-1/200比例甘古特级战列舰巴黎公社号全自制。

楼主(2019-10-30):
毛熊唯一的一级战列舰,喜欢那四座炮塔。所以就自制了,做法是根据纸模型图纸翻3d打印图,全船均由光敏打印。

楼主:
本来想做沙俄时期的小舰桥版本,结果没找到当时的纸模型图纸,无法建模,只得做了苏联时期违章建筑的版本了。

网友:
那你这个怕是有点贵噢

楼主:
打印好的船体及安装动力,动力为四轴2mm轴径,18mm直径3叶桨。

楼主:
自己画的木甲板,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木甲板,毛子这船木甲板超级复杂,这个木甲板设计了2周时间。

楼主:
人字架,螺旋桨

楼主:
甘古特的舵和大和是一样的,双舵前后排列。

楼主:
动力,四个280电机。检修口开了很多,之后会封上一些

楼主:
这条船最著名的弯烟囱。上了环筋,加了一些铜管细节。烟囱扭曲做大了,自己锯掉重新粘的。

楼主:
打印的各种小零件都放到盒里方便查找。此船约有零件1000个左右。200多种。

楼主:
舰桥的组装,因为薄平面光敏打印会变形。所以采用的是垂直部件光敏打印,平甲板热熔打印,因为上面要贴木甲板,所以也无所谓打印纹路问题。

楼主:
甲板上有数以百计的大小转轮组,不知道是干嘛的,但是要还原出来。每一条是10个转轮

楼主:
甲组一下,效果出来了吧

网友A:
楼主哥做得很棒哦。想请教以下问题:

这船体打印成本大概是多少?光敏树脂会不会有收缩变形情况?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哥做得很棒哦。想请教以下问题:

这船体打印成本大概是多少?光敏树脂会不会有收缩变形情况?谢谢回 ...

太小的部分会变形,成本极高

楼主:
遮盖喷漆装木甲板

楼主:
安装螺旋桨试车

楼主:
安装甲板上的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