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朗宇v2216,650KV电机,18A电调支持4S锂电吗

楼主(2019-10-30):
手上的四轴配的是V2216,650KV
电机
,18A电调,用的是3S锂电,最近想提高飞行时间,换4S锂电不知道能用吗

网友A:
可以上6s电

网友:
电调不小?

网友B:
电调有点小,最好还是30或者40a的

网友C:
18A蛮油就得烧了吧

网友D:
这个看参数不就ok了吗,朗宇电机不是都有参数吗,2216电机正常也是3-4s的锂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