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小白 防真古典船壳求配置,麻烦各位大师赐教!谢谢!

楼主(2019-10-30):
防真古典船壳求配置,麻烦各位大师赐教!
船壳长80厘米左右,宽35厘米左右,一直从事飞机模型,没有做过船模烦请各位船友赐教配置,谢谢!如下图:

网友A:
单发建议36系列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发建议36系列无刷电机

安装好还需要什么设备呢?谢谢!

网友B:
壳子很漂亮啊。
这个壳子,不要求速度,你玩飞机用的电机就行。全浸桨,用低kv值的电机
轴系根据你现在的壳子上的的管子选择吧。
没装过仿真古典船,方向舵怎么选请大神回答
至于水刀、压浪板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很漂亮啊。
这个壳子,不要求速度,你玩飞机用的电机就行。全浸桨,用低kv值的电机
轴系根据你现在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蒸汽机啊, 多好,

网友:
电配都很简单,楼上都说了,关键是后期装饰,网上有很多这个游艇的图片,去找找。搞点黄铜件,做出来超漂亮。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好还需要什么设备呢?谢谢!

单发单桨,需要电机,电机座,联轴器,轴套,轴,桨,舵套,舵,舵臂。讲究电装就是好赢双向电调,防水舵机。你需要船底开孔装舵。具体搭配可以参考仿真船板块的案例,同意二楼,你按仿真船来装,不追求速度,不需要按O艇的布局来装。讲究一点用水冷电机套,还需要划水嘴,软管,出水嘴,划水嘴装船底,出水嘴装船尾。请大神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单发单桨,需要电机,电机座,联轴器,轴套,轴,桨,舵套,舵,舵臂。讲究电装就是好赢双向电调,防水舵 ...

噢,轴套你船上有了,根据它选择轴吧,轴套里要加点船用润滑密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轴套你船上有了,根据它选择轴吧,轴套里要加点船用润滑密封油。

感谢指导!看来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很漂亮啊。
这个壳子,不要求速度,你玩飞机用的电机就行。全浸桨,用低kv值的电机
轴系根据你现在的 ...

壳子是玻璃钢的,表面贴的是红木片和胶片

网友:
这个船还是上个有刷的550就算了  没必要跑的那么快  再说这样的硬轴用无刷电机 震动和噪音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小船真是漂亮,快艇可以动力强劲一些!

网友:
这船漆面还需要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