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么?

楼主(2019-10-30):
重新组电池,竟然发现格式2200ma25c电池没有线路板直接电极焊接连接,小牌子的电池反而中规中矩,不可思议。

格式

格式

格式

格式

小品牌

小品牌

网友:
电池两面的铝板不错,可以造成不胀气的假象

网友A:
为什么航模电池上还要接什么线路板才引出线来?

网友:
有铝板一样的胀气,只是在两边胀。

网友:
不太清楚,我用的格式也是这样

网友:
可以减轻重量

网友:
至少直升机都是想方设法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航模电池上还要接什么线路板才引出线来?

这应该是基本的工艺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基本的工艺要求吧

为什么?我见过的电池就没见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航模电池上还要接什么线路板才引出线来?

生产组装比较方便,可以防止输出引线拉断电池级片。

网友:
组电池,最好就是选择内阻最接近的几个来组,这样就很平衡。内阻差别大的电池片,容易坏。
在充电时,选择能看到内阻的充电器,就很明显,差别不大的,每一片的充电电压都很均衡,差别大的电压差能达到1V以上。对寿命影响也大

网友B:
HRB不算小牌子了好吧,早期东西很好的,吊打半死不活的格氏。

网友:
减重,还有用途,穿越机 的电池就不用pcb板,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B不算小牌子了好吧,早期东西很好的,吊打半死不活的格氏。

用过十几个HRB,电芯平衡性不敢恭维,都是早早退役

网友:
有些大牌电池也不用板子的

网友:
这样电阻更小看不出哪里不好,少一个零件可靠性更高我自己组电池都不用pcb